引导U盘,USB2.0和USB3.0,黑群启动速度上有区别吗?

楼主(2024-07-01):
家里好几个以前老款2.0的u盘,对黑裙启动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
没影响,主要的启动文件都是在硬盘上,U盘就是个引导。

网友:
u盘就是一个引导功能,有点差别估计也察觉不到

网友:
引导盘就百来m数据,差异也就几秒,同样2.0或者3.0,优盘之间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影响很小,有2.0的就用,足够了。

网友:
引导用底层文件,2与3无区别,写入内存后就不用U盘了

网友:
对比了一下时没影响的

网友:
引导盘,需要读取的数据很少,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耐用的就好了

网友:
感觉不到区别,选一个质量好点的,不然挂了还要折腾

网友:
一两个G的U盘即可满足,U盘不要慢成1K2K的基本都能胜任

网友(2024-10-10):
我怎么感觉用U盘引导,比用小固态引导慢挺多呢

网友:
正经牌子靠谱的U盘就可以,如果是mini的U盘就更好了,插电脑上不占地方,也不用担心碰掉

网友:
感觉黑裙的启动速度偏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