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在车顶加装光伏板,给车载空调使用

楼主(2024-07-01):
之前在车里装了单独的车载空调,制冷很快,因为是电池直接逆变,不需要发动机工作,很省油。
无奈充电还是麻烦,所以想在车顶加装光伏板,不知道走线如何避免进水?

网友A:
数码四段的人还需要发水贴吗?首页好几个你的贴,都快霸榜了!

网友:
我记得奥迪有这样的配置,原厂的应该是装在天窗玻璃下面的,不存在漏水的问题,能量转换效率也低。

楼主:
什么胶合适呢?要经历高温、阳光氧化、雨水冲刷等,对胶水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四段的人还需要发水贴吗?首页好几个你的贴,都快霸榜了!

论坛需要活跃,有问题都可以讨论啊。
其实车载光伏板安装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可能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胶合适呢?要经历高温、阳光氧化、雨水冲刷等,对胶水不太了解

幕墙玻璃胶

楼主:
这个不错,也许可以适用车载光伏板工作场景

网友B:
我看网上测试的 26度  最高功耗1KW,稳定功耗300W,你要多大太阳能???

网友:
车载光伏板应该推荐给车辆制造厂家。自己加装肯定要影响美观

网友:
补点电还可能。带空调不是异想天开

网友:
没什么用,发电量才多少,不如换个功率大点的发电机,加个大电池

网友:
只能补电,直接带空调面积也不够吧

网友:
隐约记得去年某光伏供应商(国企电厂)来单位谈合作事宜时,我好奇问了家里装光伏能带动空调吗?工作人员说,虽然现在效率较高,大概100平米基本带动1p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测试的 26度  最高功耗1KW,稳定功耗300W,你要多大太阳能???

你这是不带蓄电池的,当然带不动了

网友C:
车顶太阳能板充电功率较低,以100W为例,峰值3.3A左右的电流,后经逆变器整流14V后再冲入12V200A锂电池,    以9-15点为例,每小时大概0.1度共0.7度电  200A实际相当于2.2-2.4度电,能用多久,  压缩机按850W来算,200A满电运行大概9小时左右,

网友:
这点电基本没用

网友:
想像一下还是不错的,和太阳能手电筒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顶太阳能板充电功率较低,以100W为例,峰值3.3A左右的电流,后经逆变器整流14V后再冲入12V200A锂电池,    ...

安装在车上,大概率只能平躺,也不能保证一直在太阳下,所以效率低

网友:
请问二手光伏板大概什么价位,想买一块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