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黑裙一直开机吗?

楼主(2024-07-01):
发现黑裙的有效工作时间很短,有什么办法能实现休眠中快速唤醒呢?这个和什么有关?

网友A:
我家是晚上12-6点关机的,怕硬盘扛不住,结果还是扛不住,买了两个换了

网友:
黑裙是什么?

网友:
群晖nas系统,由于不是正版的,没有正版授权,所以叫黑裙。类似的还有黑苹果。

网友B:
是向日葵还是什么啊,有那种远程开机棒,能行不?再不就用个所谓的智能插座,远程控制是否给NAS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向日葵还是什么啊,有那种远程开机棒,能行不?再不就用个所谓的智能插座,远程控制是否给NAS供电 ...

不需要智能插座 电脑主板都有定时开机功能,开机直接进系统,再搞个定时关机软件就行了。不需要智能插座 电脑主板都有定时开机功能,开机直接进系统,再搞个定时关机软件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局域网的话可以用网络唤醒,广域网的话可以看看有没有来电唤醒,配合智能插座,或者使用向日葵之类的硬件盒子辅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智能插座 电脑主板都有定时开机功能,开机直接进系统,再搞个定时关机软件就行了。不需要智能插座  ...

定时开机定时关机无法做到按需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晚上12-6点关机的,怕硬盘扛不住,结果还是扛不住,买了两个换了

会不会是每天关机导致的呢?

网友:
设置好来电自启,买个向日葵插座就行了,硬盘其实不怕稳定运行,长期启动的缺点就是费电

网友:
平时不开机 ,老盘省着用了

网友D:
常开怕硬盘受不了

网友:
常开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常开怕硬盘受不了

我们单位里一台放号的电脑,一直在值班室开机运行,20年了,中途值班室装修关过几天,系统都还是WIN98的呢,单机运行。硬盘也从来没有坏过,当然,硬盘的读写应该不多,但通电绝对长。

网友:
按需开启
首先,机子接在一个华为路由下(其他可远控的路由也行),主板开启网络唤醒选项后,可进行网络唤醒。
接着,机子需要建立一个VPN通道,可对机子进行外网访问及远程控制。
最后,设置自动关机时间,半小时无系统操作自动关机,以防自己忘记关机。

另外,设置机子每月定时开机自检,发送异常报告给自己邮箱。

网友:
一直开机   不让老妈知道,免得心痛电费

网友:
放办公室,一直开机

网友:
备份照片的时候开一下,平时关机了就

网友:
没有关过机,设置了停电后来电自启。

网友:
为啥要关机?差这点电也不要用nas了,除了一年清1,2次灰从来不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