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必要搞个指针式万用表吗?

楼主(2024-07-01):
抖音里看到不少电工用指针式万用表,普通人有必要搞一台吗?指针式表好像测漏电时更方便,还有其他优势吗?

网友:
非常有必要搞一台;MF47就行

网友:
测试电位器连续变化量之类的必须用到。

网友:
有地方放藏品就买一个吧。使用的话,你有什么理由

网友:
有机会遇到精品的话可以搞一台,否则就算了吧

网友:
老一代电工技术人员喜欢指针式万用表,有时候测量时只需要观察指针摆动幅度就行,并不需要具体数字!

网友:
这都是看应用场景了,各有利弊呢。其实,哪个用好了都能达到效果。只不过在做维修的时候,有些场景不需要知道具体数值。

网友:
少看抖音,多看书。

网友:
没啥用,有啥用啊?

网友:
也不贵,买吧,要不然老惦记着

网友:
指针表用起来很带感,有种带机械手表的感觉

网友:
感觉机械的用处不大,数字表在90%以上的场景都没问题

网友:
指针表能看到频率不高的脉冲,数字表上反映的就是电压不稳。

网友:
看摆动有形象的对比比较直观,看数字心里没有底。

网友:
弄一个质量好一点的指针表,工作烦了的时候用一用指针表可以解压,用那种阻尼好的表,不用用指针过冲的那种。

网友:
搞一个吧,要质量做工好的,适合把玩。

不过,别指望精密测量了。

网友:
长时间监测电压电流省电池

网友:
只能说,你喜欢就买,别人给了47与500的各两个一年不碰几次

网友:
各人感觉没有必要,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去年考电工证买 的MF47,后来没怎么用过了
平常都是用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