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锁电门锁坏了,拆开发现锁芯断路 买了今天买的新锁芯 到了换下来看看

楼主(2024-07-01):
才刚发现触点完全烧完了,电门锁不是没电流吗?怎么会打火烧光?

网友:
换带遥控的控制器,电门锁确实太落后了

网友:
谁说没电流的?你车上的大灯小灯转向灯喇叭等12伏设备的电源都是通过电门锁供电的!

网友:
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
不应该是电门控制继电器吗,看样子电流应该不小呢,查查其他电路吧,别是因为进水或者老化甚至老鼠咬造成了短路等情况

网友:
以前的这种开关都是银触点,现在的估计有铜都不错了

网友:
不同的车电门锁控制的不一样

网友A:
你拆了我没拆而已,里面触点故障一样一样的,时间久了正常的,换了就是,
我还把触点堆锡处理过用不了多久一样烧,换了就对了

网友:
很多控制器的电门锁,就是给整个控制器供电的电源开关

网友:
电流应该是不小的

网友B:
感觉这玩意不爱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玩意不爱坏呀

一般来说没个1年半载的还是不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我没拆而已,里面触点故障一样一样的,时间久了正常的,换了就是,
我还把触点堆锡处理过用不了多久 ...

好像是同款锁,你也是009吗?

网友:
接触不良就会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同款锁,你也是009吗?

不是同款,你是深远,我是普通车的,但触点构造基本一样

网友:
正常,坏了不想修就换,换最省事

网友:
双用锁转把与电源开关,有的车没继电器,车上用电都归它管。

网友:
这个电门锁虽然只是给控制器ACC线和灯光,报警器供电,电机电源有单独的供电,但是因为电解电容充电电流很大,所以触点烧蚀很严重,同样的还有LED灯具,功率不大但是开关打开瞬间也有很大的电流,解决的办法就是给供电线上套个磁环,能大大缓解触点烧蚀。

网友:
打磨干净,直接上一坨锡,继续用!

网友:
烧的这么黑...这电流是有多大....幸好我都用直接用遥控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