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诡异的智能镜控制板

楼主(2024-07-01):
洗手间用的化妆镜,说是智能的,有灯,有除雾功能,感觉交了智商税了。

交流进来后经过整流,一路供给加热片(除镜子上的水汽,就是一小片加热片,不是整面镜子),一路提供两侧的LED灯。

正面就是时钟显示数码管和两个触摸按键,一个是灯的,一个是除雾的。

省电还是挺省电的,灯不亮,加热片不工作,看不到功率。

时间保持的电池没有安装,连卡电池的金属片都没装。一断电就得重新调整时间。这难不倒我,找了个14500锂电池,通过LDO变换为3.0V接到电池的位置上。
然后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断电后,时间可以保持,但是不准,一天能慢两分钟左右。如果一直通电,不会慢这么多。
一开始怀疑时钟的晶振有问题,找了个很准确的钟表的晶振换上,还是一样的会慢。
然后测量纽扣电池的位置的电压,发现在断电后,这个位置没有了电压,要过大概一分钟左右电压才会出现,说明在断电的时候有电压过来,把LDO打保护了。
换个位置供电,接到芯片旁边的测试点上,没有了断电后3.0V电压消失的问题,测试了一天(断220V电,只提供时间保持电压),还是会慢两分钟左右。
把3.0V电压断开,上220V电,发现安装钮扣电池的位置有11V的电压,时钟芯片的位置有4.5V的电压,真是见的鬼了,是板子设计的太垃圾了吗?
大家给个思路,看接下来怎么改下,让断电后时间能准确保持。

网友A:
晶振频率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频率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不应该时间误差更大吗?

网友:
好高档啊,这个镜子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
这么大数码管3V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数码管3V太低了?

12V供电的。

网友C:
时钟掉电保持而已,查一下电路,看看4.5V是哪里来的,一般情况下时钟芯片可能会有充电功能,这个大部分程序不会默认开启的,就检查一下电路。

第二点就是掉电保持,时钟芯片功耗本来就低,那就别强求,直接断开时钟芯片的主电源供电引脚,直接用电池供电就行了,反正功耗很低。

还有一个方法,把LDO直接换成一个二极管就行了,这个电压没必要太精确到3V

网友:
可能单片机电路使用了浮地。

网友:
应该不要加3.0V LDO
从板上看,时钟芯片的供电是7805转5V,再经二极管直接供电, 电压4.5V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掉电保持而已,查一下电路,看看4.5V是哪里来的,一般情况下时钟芯片可能会有充电功能,这个大部分程序 ...

时钟芯片旁边那两个脚看起来不是时钟保持的引脚,刚断开发现时钟不显示了。
感觉这板子的电路设计错了,要不为什么不把时钟保持电池装上。

楼主:
测了下时钟频率,32.7682K,这应该算准确的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网友D:
这些功能实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功能实用吗

冬天除雾功能还是有用的,夏天没什么用

网友:
除雾只局部加热,效果不好,这是减配了

网友:
有作用就行呀!!!

楼主:
原来数码管是把LED贴在板子上组成的,这算降成本吗

受另一个坛友的贴子的启发,这数码时钟其实确实是4V左右供电的,只所以只供4V左右的电数码管不亮,是因为芯片控制端口没有供电,控制端口的供电是12V过来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实现的,断开12V供电,把控制脚接到电源脚上,数码管就亮了。
不过4V供电,数码管的亮度,明显没有接220V时的亮度高,接220V能亮瞎眼
测了下工作电流:
3.0V,3mA
3.6V,10mA
3.8V,16mA
4.2V,23mA
时钟晶振的频率是32.7683kHz,这频率不应该慢啊,还得慢慢分析慢的原因。

网友:
化妆镜也越来越高 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