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京东自营旗舰店买的充电头会不会有假?

楼主(2024-07-01):
华为京东自营旗舰店买的充电头会不会有假???

比华为商城便宜50元。。。。

网友:
一般是不会。

网友:
自营旗舰   只用不是 李鬼   问题不大

网友:
京东自营的商品可以放心买

网友:
假货利润高,,,谁不想多搞些钱。京东老刘走了,,有点乱了。

网友:
退货方便,加的就退啊  主要看是否支持华为自有快充协议。重量看不出来,假的里面有铁块。

网友:
估计是参与活动了

网友:
华为京东自营旗舰店一般默认是正品,可能在搞活动,只要支持华为的快充协议就行!

楼主:
本地仓库发的货,上午下单,下午就到了,可以激活PD20V输出。。。

网友:
自营旗舰一般是正品

网友:
有没有200瓦的?

网友:
不拆开真不好判别,假的上面是用的真序列号是。找一个确定是真的,下面的文字拍照放大和假的在仔细对比字体就看出来了

楼主:
充手机18V  充满降到5V 。。。。
充笔记本20V 。。。

网友:
京东自营,还是相对比较可靠的...................

网友:
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自营店假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出pd加负载逐渐调大电流,看它到几安培,超过标称一点点还没保护断电的就没多大事

网友:
应当不会的,只要是有LOGO的,注意分清标注的是适用某品牌还是某品牌的LOGO就行

网友:
自营店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