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台产tpk 245跟原装jbc245烙铁头压接部分对比下

楼主(2024-07-01):
由于原装二手245涨价,群里看到台产tpk的可以平替(tpk这品牌玩203的时候接触过 ,有台湾,香港,国产,质量台产的好些,一些mos管真正台产的跟原装几乎没区别,为啥说真正台产,淘宝一些卖标国产,台产,进口,实际都是发的国产,真正台产符合pdf导通电阻,国产大几倍甚至 几十倍),入了几支二手tpk245

原装jbc烙铁头部分是镀层厚,铜薄,拆烙铁头难度高些,角磨机砂纸碟磨的

tpk是镀层薄些,铜层厚,拆烙铁头难度低

去掉烙铁头,原装jbc头是压接,tpk是压接加缝焊接

tpk这里缝做了焊接封口处理,技术牛啊,这么一点点位置都能焊接

电阻,手上几支原装二手2.6-2.8左右

tpk的2.2-2.4左右

网友:
多少钱一只啊?

网友:
原装的JBC和TPK分别是多少钱一个?

网友:
价格呢价格呢

网友A:
tpk是仿的JND,而JND是原JBC代理商。JND算是最早仿制JBC焊台,并量产销售的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k是仿的JND,而JND是原JBC代理商。JND算是最早仿制JBC焊台,并量产销售的牌子。 ...

又或者jnd和tpk 本身就是一家。

网友:
JBC烙铁头通过外观、做工、阻值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JBC烙铁头的特点是就是回温稳定性不错,热熔量分布均匀,发热结变化曲势可控。
--------JBC发热结相当一个电阻,通过交流频率波测定阻值后,转换成对应温度区间阀值,通过电压驱动温度升降,正、倒向电流检测变化。

目前,JBC470、245、210及部分120、420都已经国产化了,其他105、115、120E、210E、245E及吸嘴都在越南生产。
国内OEM工厂将生产出来的主体进行分级,达标品供JBC装配厂,A、B、C分别流向市场,其中A品供给大厂进行装配,B、C流向第三方厂商。例如快克、安泰信有些烙铁头、风枪可以直接简单改造使用在JBC上。

网友B:
不同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烙铁头!!!

一样的小马蹄头,看拆烙铁头部分,量电阻那是钎焊过的

网友:
谢谢分享,速热烙铁头还没入手

网友(2024-12-01):
感觉国产的没有那么好用

网友:
TPK的发热芯 之前小黄鱼8块1根我整了10根  不过都拆了拿来嫁接了。
那一圈小的满焊确实完美的保护了发热芯内部,拆出来没有明显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