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老式电源适配器——比现在的适配器更耐用

楼主(2024-07-01):
十年前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路由器几年前报废了,适配器到现在还能正常使用。
这种老式的变压器实际上比开关电源更耐用,不过热,不短路一般很少坏。

网友:
那时用料实在

网友:
整流加单电容滤波,板上还有稳压与降压电路

网友A: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质量,如果设计合理发热就会很低,寿命要远远超过开关电源的适配器

网友B:
其实这种发热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质量,如果设计合理发热就会很低,寿命要远远超过开关电源的适配器 ...

如果没有严重发热,一般很少坏。
我这个适配器,在路由器报废之后,只带小功率负载,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效率低了点儿,但很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发热挺大的

质量差的才会发热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质量差的才会发热挺大的

大佬说的在理,小时候玩山寨红白机,变压器就热的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发热挺大的

正常负载情况下比开关电源容易发热,带小功率负载(目前用来带车载LED时钟,9V-12V都能工作,电流100ma以下),问题不大,发热量也不多。

网友:
就是效率不高

网友:
这种就是耗电稍多些吧

网友D:
只能与时俱进了。

线性的变压器效率低,要是稳压效率更低,发热就高,功率做不大。

这个头最多也就5W;而现在的氮化镓,这体积可以做到30W,甚至更大;而且输出稳定,智能化。

网友:
质量好的变压器电源几乎就是半永久产品,60年代的变压器现在还能用

网友:
线性的变压器效率低,功率低

网友:
严格说,只要不出意外基本终身

网友:
发热不大的耐用,发热大的不行,经常烧里面的温度保险

网友:
电压不稳空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与时俱进了。

线性的变压器效率低,要是稳压效率更低,发热就高,功率做不大。

大功率肯定要开关电源的,小功率,例如时钟,小夜灯 问题不大。
之前那个时钟的开关电源,用没多久就挂了(什么时候挂,看运气),后面用这个适配器代替,用到现在。

楼主:
适合小功率,长期通电,且对电压稳定要求不高的设备,例如时钟,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