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大牌 jbl tune215bt蓝牙耳机,实话很失望。

楼主(2024-07-01):
最近对耳机上头了,搞了BOSE还想试一下JBL。jbl tune215bt 网上说低音很猛的,就搞一个吧

还听说这个牌子假货多,搞个剪线的,不会有假吧,主要是省钱。。。。

两条38包邮,价格还行。问题是发现有一条短路,开不了机

电池一充电就发肚子大了,幸好发现及时,太危险了

主控是小螃蟹

这个是短路的,拆了2个电容好像好了,不过不想要了,因为音质太一般,低音一点点,中音最大问题,高音有点刺耳,太失望了。

网友:
38可以买一袋大米了

网友:
这个螃蟹芯片的音质如何?

网友:
名字都明明白白告诉你了:jbl,很jbl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可以的,感谢分享

网友:
换两个耳塞,会不会好点?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假货故障货,故意剪线,让人误以为是正品

网友B:
假货故意剪线,假装真货。以前的打口CD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RTL8763B系列是Realtek瑞昱首款完整的TWS真无线蓝牙耳机一体化方案,支持蓝牙5.0,具有双耳通话功能。内置了锂电池充电管理,内置过压、过流、欠压保护等电池防护装置。

网友:
看方案都大同小异。性能很一般。

网友C:
以前也迷信过JBL低音好,买过两条入耳的,结果真的很一般。

网友:
做工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如果是杰里方案肯定是假的,螃蟹的不好说。。

网友:
觉得还是原道性价比高一点,虽然有两个原道,而且说容易坏,但是入手以来,一直没坏过,声音还可以。重点是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故意剪线,假装真货。以前的打口CD就是这样玩的。

您这一说带我回到了90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本身就是假货故障货,故意剪线,让人误以为是正品

看来假怕的深入人心,这个有二维码,主板做工,做成这样没必要假,成本高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迷信过JBL低音好,买过两条入耳的,结果真的很一般。

听了另一个京东买的JBL C260 ,好像是,声音第一耳朵感感还行,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正经的,低音也是不行,宣传语害人。可能要高端的

网友:
这种蓝牙耳机过气了,现在要么是索尼那种的头戴,要么就是TWS超小的, 被剪线处理也正常。

网友D:
这牌子不是烂了吗,什么时候是大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不是烂了吗,什么时候是大牌了。。。

难道现在都是贴牌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