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9¥炫彩电镀渐变熊风扇YS2246竟然是铅酸电池-换成锂电

楼主(2024-07-01):
最近一直下雨,下得到处发霉,难得今天雨停出太阳,熊颜大悦,来一贴哈哈。
同事家小女儿的风扇,说是不充电了,外观挺符合小朋友审美。

价格39¥,大概是街边小店买的。

风扇功率不大,看样子也不像是无刷电机。

拆开四颗螺丝,铅酸电池。。。。。。。

真是无语,有刷电机+铅酸电池,卖九块九我都嫌贵,我赶紧再看一下价格标签,确定是不是老花眼了

其实那个2022.02的铅酸电池才是风扇原配的,电压0V不充电了。
换上去的无字铅酸电池是我从新的电蚊拍换锂电闲置的,结果只有虚电,不能带载。

既然两块铅酸电池都报废了,那就想办法换锂电

18650大了点,熊肚子塞不下

两节AA电池好像有点挤

横着也只能放下一节14500锂电

还好熊背有地方,塞两节14500正好

告知去淘宝买电池,选14500锂电,两并的,这货虚标,打五折。

隔了一个周末,电池到货,8.7¥大洋,从太阳能灯上面取一个电池接线公头

以前改装的,现在用得少了

把取下来得接头焊接到熊肚子里面

只能说焊锡饱满

胶带缠好,这样可以无损对接新电池,风力和续航应该都比破铅酸强吧

下一步搞充电,买电池送了充电线,输出口跟风扇不配

充电线一颗三极管一颗电阻,太简陋了,基本5V直通,靠电池包保护板,
把风扇原配的USB转2mm圆口线剪断,焊接到小板上

新的充电线制作完成

充电OK,收工

楼下的蘑菇超级多了,大概率不能吃

网友A:
9.9的小板加上

网友B:
果然小孩子的钱最好赚,其次是女人的钱

网友C:
生命在于折腾,现在用铅酸电池很少了已经

网友D:
铅酸不用的话放着放着就坏了,不用囤
没有撸把压线钳?当然,直接焊接最简单

网友E:
阿熊修小熊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的小板加上

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小孩子的钱最好赚,其次是女人的钱

小朋友只看外表,内在也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命在于折腾,现在用铅酸电池很少了已经

这个铅酸电池成本肯定比锂电池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不用的话放着放着就坏了,不用囤
没有撸把压线钳?当然,直接焊接最简单 ...

铅酸是真该淘汰了,
压线钳用得少,还是老老实实用烙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熊修小熊风扇

。。。。。。。。。。。。好像也没毛病

网友:
铅酸电池必须换了。。。

网友F:
买只18500  2a的应该比这小宏电量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只18500  2a的应该比这小宏电量强,

考虑到稳定,还是买成品14500带保护板的,买18500贵,还得自己电焊保护板,麻烦呐

网友:
这个年代真不应该再用铅酸了

网友:
这个风扇好可爱啊

网友G:
没加上锂电充电板,直接USB充?

网友H:
新换的14500电池不像有保护板,估计就靠充电线里的电阻来降压充电,风扇里空间这么小楼主竟然还保留了新换电池的插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换的14500电池不像有保护板,估计就靠充电线里的电阻来降压充电,风扇里空间这么小楼主竟然还保留了新换 ...

摸了一下外皮下面是有保护板的,算是通用玩具电池,感觉这种泓力电池寿命都不行,所以预留了接头,如果下次更换直接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加上锂电充电板,直接USB充?

懒得加了,靠三极管限流+保护板截停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