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台很靠谱的双缸气泵

楼主(2024-07-01):
下雨没事把电动车双缸金属充气泵,拆开看看,真双缸,金属曲轴连杆,金属缸套,铝散热器,铝阀板,铝缸头,出气量很大,新装真空胎可以很轻松打起来

网友A:
市场价起码两百大几吧。 最近也弄了个50块的,也是双杠,只拆了两边看到有连杆,金属的。 缸体30mm。其他的就一言难尽了。给小毛驴补气打3.0还凑合。数显的 气压表准不准不太确定,感觉打到3.0没有汽车胎那么硬。刚开始选的时候也看过电动车用的,基本上没见过好的,12v的好的不少,价格也好的很 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价起码两百大几吧。 最近也弄了个50块的,也是双杠,只拆了两边看到有连杆,金属的。 缸体30mm。其他的 ...

一分钱一分货,靠谱的都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看帖学学.

欢迎探讨,。。。。。。。。。。。

网友C:
都这么大缸了还是橡胶圈活塞么?是不是再好也不可能跟汽车一样用活塞环?不懂。
然后一个电机这么长轴带动两侧的连杆,会不会偏振很大。
我也有好几个单缸的12V车载的,但是这些年用下来还是最近买的小米充气宝好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金属部件,打气还不错

网友:
颜值担当,做工不错

网友:
买了一个脚踏双缸的打气筒,从此不再看插电气泵。

网友D:
买过两个电动的,也有买车送的,都不好用。

网友:
我手动打起,胎压低补点气而已,手动搞定

网友E:
580W,功率超大。

网友:
这个是好拆不好装,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坏了,拆开看是曲轴磨损,看材料好像是锌合金的,单买曲轴还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F:
缸筒和散热之间那么大的气隙,散热不好吧

网友:
七八年前买的米其林充气泵,也花了二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大缸了还是橡胶圈活塞么?是不是再好也不可能跟汽车一样用活塞环?不懂。
然后一个电机这么长轴带动 ...

这个是无油空压机,皮碗是耐高温耐磨材料,有点振动但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缸筒和散热之间那么大的气隙,散热不好吧

散热器有四个位置是紧贴缸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0W,功率超大。

应该是以最大72伏计算的功率
不排除有虚标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两个电动的,也有买车送的,都不好用。

这个可以很轻松的把新装的真空胎打起来,排气量还是可以的,如果只是补气,几秒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