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下微信小程序怎么识别蓝牙模块

楼主(2024-07-01):
手上一个电动车蓝牙模块烧了,网上买了个蓝牙模块,mac,波特率,名字改成一样,小程序能识别出蓝牙名,连上后进设置提示未找到该编码或者被别人绑定,mac没问题,手上另一个蓝牙模块的

网友:
除了mac应该还有其他信息,比如sn啥的吧

网友A:
是否是透传模式,rx和tx接对了没有,另外cc2540和cc2541不同的,cc2541能用不代表2540能用,嘉百达那个保护板就是,用2540手机端软件扫不到模块,应该是做了某种广播/模式过滤

网友:
我电动车装的蓝牙开关,得从微信小程序里设置,估计是有软件设置吧。

网友:
帮你问了一下chatgpt
在微信小程序中,您可以使用微信提供的蓝牙接口来识别和连接蓝牙模块。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在微信小程序中识别蓝牙模块:

<JAVASCRIPT>
// index.js (小程序逻辑层代码)

Page({
  data: {
    devices: [] // 存储扫描到的蓝牙设备
  },

  // 初始化蓝牙适配器
  initBluetoothAdapter: function() {
    wx.openBluetoothAdapter({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蓝牙适配器初始化成功');
        this.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
      fail: (err) => {
        console.error('蓝牙适配器初始化失败', err);
      }
    });
  },

  // 开始扫描蓝牙设备
  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function() {
    wx.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开始扫描蓝牙设备');
        this.onBluetoothDeviceFound();
      },
      fail: (err) => {
        console.error('扫描蓝牙设备失败', err);
      }
    });
  },

  // 监听扫描到的蓝牙设备
  onBluetoothDeviceFound: function() {
    wx.onBluetoothDeviceFound((res) => {
      const devices = res.devices;
      this.setData({
        devices: devices
      });
    });
  },

  // 连接选定的蓝牙设备
  connectToDevice: function(e) {
    const deviceId = e.currentTarget.dataset.deviceId;
    wx.createBLEConnection({
      deviceId: deviceId,
      success: (res) => {
        console.log('蓝牙设备连接成功', res);
        // 连接成功后,可以进行数据通信等操作
      },
      fail: (err) => {
        console.error('蓝牙设备连接失败', err);
      }
    });
  },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onLoad: function() {
    this.initBluetoothAdapter();
  }
});
<XML>
<!-- index.wxml (小程序视图层代码) -->

<view class="container">
  <view class="devices-list">
    <view wx:for="{{ devices }}" wx:key="{{ index }}" class="device-item" bindtap="connectToDevice" data-device-id="{{ item.deviceId }}">
      <text>{{ item.name }}</text>
      <text>{{ item.deviceId }}</text>
    </view>
  </view>
</view>
<CSS>
/* index.wxss (小程序样式表) */

.container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align-items: center;
  justify-content: center;
  height: 100vh;
}

.devices-list {
  width: 100%;
}

.device-item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column;
  align-items: flex-start;
  padding: 10px;
  border-bottom: 1px solid #ccc;
}

/* 更多样式定义... */
上述代码中,initBluetoothAdapter()函数用于初始化蓝牙适配器,startBluetoothDevicesDiscovery()函数用于开始扫描蓝牙设备,onBluetoothDeviceFound()函数用于监听扫描到的蓝牙设备,connectToDevice()函数用于连接选定的蓝牙设备。

在视图层代码中,使用wx:for指令遍历devices数组,显示扫描到的蓝牙设备列表。当用户点击某个设备时,会调用connectToDevice()函数进行连接。

请注意,以上代码仅为示例,并没有包含完整的错误处理和数据通信逻辑。在实际开发中,您可能还需要处理连接失败、数据传输等情况,并根据蓝牙模块的特定协议进行数据解析和处理。

网友:
问题就是未找到该编码  可能出厂写了个序列号在某个EEPROM里 光靠MAC只能识别数据通讯层协议 过不了应用层.

网友:
小程序只支持ble,你可以看看ble的通信规范
有uuid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透传模式,rx和tx接对了没有,另外cc2540和cc2541不同的,cc2541能用不代表2540能用,嘉百达那个保护 ...

请问嘉佰达蓝牙模块有什么要求,手上还有两张嘉佰达保护板,看到闲鱼那些蓝牙模块都是 sop8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嘉佰达蓝牙模块有什么要求,手上还有两张嘉佰达保护板,看到闲鱼那些蓝牙模块都是 sop8芯片 ...

我买的cc2540用不了,新版手机程序做了过滤搜不到,cc2541的可以,淘宝搜bt05蓝牙模块,有带底板和不带底板,带底板可以接保护板的11v供电,不带底板的是邮票封装,得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cc2540用不了,新版手机程序做了过滤搜不到,cc2541的可以,淘宝搜bt05蓝牙模块,有带底板和不带底 ...

是直接能连上,不用改什么

网友B(2025-03-26):
引用 楼主:
请问嘉佰达蓝牙模块有什么要求,手上还有两张嘉佰达保护板,看到闲鱼那些蓝牙模块都是 sop8芯片 ...

嘉佰达用的是jdy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佰达用的是jdy33

对头,我的嘉百达也是用jdy33就可以,但是新版本的程序好像不行,只能用老版本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