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电饭煲,cpu有问题

楼主(2024-07-01):
电饭煲按开始键没反应,其他按键都好,更换按键也没有用,后改串联电阻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我一直在使用机械开关电饭煲还算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使用机械开关电饭煲还算耐用。

机械的是双金属片控温,电发热盘,现在的电饭锅基本上是电磁炉的结构了,涡流感应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