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二十年的丽声座钟不走了

楼主(2024-07-01):
        先卸下底部螺丝,再抽下两边侧板,然后是前后面罩。

楼主:
      是个半高机芯,网上找不到对应的型号,不知道怎么测试,反正晶振两端测不到电压

网友:
使用二十年已经相当不错了,现在清洗一下估计还能进行用

楼主:
     加电池不动,请教各位还能修理不。也许割掉机芯前挡板能换上普通机芯,就是工程量大了点。

网友:
螺丝都没生锈

楼主:
  现在指针完全不动,不知道怎么检查部件好坏。

网友:
一般高度的机芯截掉电池座,接两根线上去应该也能换上。搞个太阳机芯就行

网友:
两个线圈是否断路?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机芯

找不到旋钮和背板适配的机芯啊

网友:
洗下电路板试试

楼主:
怎么测试晶振好坏?

网友:
先检查电容吧,年限长了,最容易失效。

网友B:
这机芯淘宝有卖的,半高机芯,直接买一个换了

网友C:
双电池,一块供摆,一块走时,从电源查起,看电池供上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芯淘宝有卖的,半高机芯,直接买一个换了

请问关键词是什么,我用“日本丽声跳秒”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池,一块供摆,一块走时,从电源查起,看电池供上电没?

有电,但是电压从1.6到0.7乱跳,不能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