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耐艾斯角磨机拆机

楼主(2024-07-01):
主控板都是灌胶的,下面就没有拆,主要看转子定子大小就可以!

网友:
这种角磨机中看不中用,没有力气,容易坏主板。偶尔小用可以,

网友:
几十块的,配的电池很一般,续航不长。优点就是价格便宜,携带使用方便。

网友:
用个三五年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A:
价格不贵,看样子还可以嘛,电池怎么样?

网友:
好像做工还行

网友:
看了下,没这么便宜的嘛,除非是购裸机,这么便宜是无电池无充电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贵,看样子还可以嘛,电池怎么样?

自己组的电池!

网友:
买这种机器肯定是放家里偶尔用用,当作生产力工具是不行滴

网友:
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无刷电机,看着不错,只看电池质量好不好了。

网友:
可以将就用

网友:
5030的电机吗,可以了

网友(2024-08-04):
看着还可以,就是比较费电,需要配一块好电池

网友:
看样子还可以

网友:
携带方便,偷个电动车切个锁方便

网友(2024-09-15):
非常有帮助

网友:
卡尺量一下看是5025还是5030,刮一下,看是纯铜吗

网友:
这个价格很香了。前面我也在多多搞个5030的角磨机裸机  41元,好像。还是很超值的,用起来很方便。
后面又看到21v 120牛的三用手电钻做活动59元裸机 搞了一个,都是大艺a3的接口,电池都通用。非常好。
黄鱼上把以前用的博士gs180 有刷电机的140元出手了,多余的钱还够做个电池。 对于我们这些偶尔用用的人来说,目前的无刷电动工具真的是太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