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的ADSL猫

楼主(2024-07-01):
ADSL猫正面:

背面:

日期:

背面两颗螺丝卸掉直接就开盖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话线接口上面的LAL2082应该是信号转换器

Winbond 16Mb 内存 166 MHz

ADSL2+处理器?

信号处理器2?

网络滤波器

中间小的那颗4M Flash

下面黑色的DC降压模块

左下角三角贴片稳压器,中间贴片整流二极管,右边DC降压模块

中间三极管

最下面17.664MHz晶振

中间24.000MHz晶振

这猫当年买完没用几个月就普及有线宽带了,所以成色比较新也没舍得扔。

网友:
多快啊,光进铜退马上也十年了。一个时代过去了。

网友:
看着好新,楼主爱惜啊。
只是这货早已经被光猫代替,淹没在历史洪流中了。

网友:
华邦2MB的内存,开不了路由,只能桥接了

网友:
哪个时代的板子做工都很好

网友:
TRENDCHIP啊,ADSL时代用这货的挺多,好像后来跟CONEXENT合并了?

话说撸主确定那个FLASH是4MB?

网友:
ADSL2还没用过

网友:
一个时代的产物,手中也还有此类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