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开关电源奇怪现象

楼主(2024-07-01):
494开关电源改可调,不拆启动电阻上电一切正常,拆了启动电阻,断了二次供电,外加辅助电源,上电,灯不亮,没有输出,但是494芯片电压正常,为什么外加辅助电源芯片不起振,没输出???

网友A:
量一下,看看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不.
有没有供到TL494上.

网友B:
怎么改的拍照片传上来,不然也没法分析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你没改好

网友C:
辅助电源电压够吗?还有启动电阻别拆错了

网友D:
测量一下后加的电源输出电压

网友:
拆启动电阻对不对,494供电条件满足不。

网友:
TL494使用极为普遍,应该是好修的

网友:
为啥我改怎样测试都ok,改这个得贴别细心,错一步都不行,得仔细看教程百分百一步一步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电压够吗?还有启动电阻别拆错了

启动电压够,电阻也没拆错,我把辅电接到辅助供电二极管哪里,电源顺利点亮,谢谢您的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后加的电源输出电压

电压没问题,已解决,开始辅电接到494/12脚不启动,后来接到辅电输出的二极管哪里,电源点亮,谢谢您的指导!!!感谢!

楼主(2024-09-08):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看看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不.
有没有供到TL494上.

感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拍照片传上来,不然也没法分析到底是板子有问题还是你没改好

已改好,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电压够吗?还有启动电阻别拆错了

电压没问题,改的16v供电,启动电阻也没拆错,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后加的电源输出电压

谢谢,已解决,辅电接到 r40.电源启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