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 TIGO S280 120G开卡失败PreTest Fail

楼主(2024-07-01):
经过很多天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找个大神解惑,错误提示PreTest Fail (30)/(0A),点软件右下角的err code define就解释得很清楚,FW软件版本低了,用新版本开卡工具就可以了。

但是下了工具了也不行还是提示PreTest Fail (30)/(0A),求一个能成功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大神提供工具吗?还是悬赏少了?

工具倒是有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6
但是看着似乎不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能开的,但是这个闪存,不经常用的话,容易掉盘

网友:
容量选120GB

楼主:
选了 结果还是提示PreTest Fail (3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开的,但是这个闪存,不经常用的话,容易掉盘

确实是很久没用的机器 打开就不好使,关键有十几台,要是少的话 我就不弄了。

楼主:
没有大神提供工具吗?还是悬赏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倒是有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6
但是看着似乎不是工具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求个解决方案。

网友:
我用过的工具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用嘛?

网友:
我也维修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工具的问题

网友:
估计这个颗粒漏电太厉害了,不通电旧了丢固件。

网友:
先检测下缓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试下SM2256_MPO1201A 版本

网友:
哪个有工具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