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失败的维修取得成功

楼主(2024-07-01):
以前发过一贴问大家为什么平行车升级固件之后一直自动重启。拆下电机和主板链接最少的线,电池和电池检线,开机控制面板线,能够正常开机,能够链接蓝牙。没发现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关机,接线开机,关机,接线开机。检查最后发现喇叭和后灯节上去开机就一直重启,供电不足的现象。最后直接拔掉喇叭和尾灯线,组装回去。虽然没去维修主板,拆掉尾灯和喇叭就解决了也算成功。等有空了再拆下主板分析分析是哪个芯片供电的,估计换个芯片还是换个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A:
这玩意,使用前要先校正的吧,不过一直重启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这标题把我绕晕了。。。。。。。。

网友C:
没有喇叭和后灯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支持一下。好技术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是尾灯和喇叭的供电单元存在问题,只要不接这两组线,平衡车就正常了;看最后一张图,感觉这车很精密的,能找到这个问题真是不容易;当然平衡车老是重启,肯定有问题,相信你下次能找到故障点,维修成功。

网友D:
拔掉喇叭和尾灯线,使用过程中有些不便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标题把我绕晕了。。。。。。。。

这完美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AI识别也得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使用前要先校正的吧,不过一直重启肯定不是这个问题了!

应该是稳压IC质量问题,过流电压拉低导致重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喇叭和后灯也不影响使用。

平行车都是白天玩一下,完全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掉喇叭和尾灯线,使用过程中有些不便滴。

不影响使用呢,白天给小孩玩玩而已。

网友:
没想过会不会是喇叭和尾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