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折腾九号大灯

楼主(2024-07-01):
f系抠到极点了,连大灯高度调节都没有。
灯光只有6+6瓦,真真的蜡烛灯。
早已过了299的年龄,要求不高,略微提高些就够。

换芯前的外观

e80c灯芯20块(无驱动),10ADC15块,其它材料杂物堆里翻。总计35块。

两款灯芯对比
e80c原装设定是近光12.8远光10瓦。测试了一下长期开近光温度偏高了。远近一起亮非常烫手。

原装驱动,成本低到令人发指

网友A:
我是通过后备箱压舱重量来调整大灯高度

网友B:
那个开关管引脚上的焊锡看着好像都融化了,说白了就是用料不行,上大功率的管子,散热做好点,电流搞稳一点,按照额定电流来做,灯珠寿命长,亮度高。这种电流首先烧管子,然后烧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后备箱压舱重量来调整大灯高度

这个操作骚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直接换个大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后备箱压舱重量来调整大灯高度

牛人!拜服{:057:

网友C:
还是加个继电器把,功率增加,原装线就细了,控制板可能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关管引脚上的焊锡看着好像都融化了,说白了就是用料不行,上大功率的管子,散热做好点,电流搞稳一点 ...

那个驱动我拆装过,换过3A的上去测试,结果频率太低,还得换电感,就装回原来的了,焊工不咋滴( •︠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加个继电器把,功率增加,原装线就细了,控制板可能会过热

不至于,原车灯线大概0.5-0.75,跑1A不怕

网友:
不错呀,换后亮了很多

网友:
都上九号了,一点也不穷

网友:
咸鱼大把拆车透镜,我已经改了3 4台电驴,效果很好。

网友:
直接外面加装个12v的铝壳投光灯,大几十瓦效果扛扛的,也便宜

网友:
这个操作骚

网友:
还可以继续改更亮的大灯

网友(2024-08-14):
大神,自己搞车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通过后备箱压舱重量来调整大灯高度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24-09-20):
最近也想改一下车灯,学习下。正在用的 雅迪DE3,只有近光灯,功率也是6W左右,晚上基本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