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无线宝一代刷padavan装小雅alist没成功

楼主(2024-07-01):
京东无线宝刷padavan固件,然后路由上装小雅alist和alist,机顶盒上装kodi,但小雅alist要装docker,padavan装不上docker。小雅alist一键安装<bash -c "$(curl http://docker.xiaoya.pro/update_new.sh)">在ssh是可执行,录完阿里云盘token(32位长),阿里云盘open token(355位长),阿里云盘转存目录,最后提示四行bash: docker: not found。有那位大神有研究的。

网友A:
看一下http://docker.xiaoya.pro/update_new.sh,你能打开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http://docker.xiaoya.pro/update_new.sh,你能打开不

应该可以打开,因为前面三步都可以办理,说明能访问

网友:
你这个是无线宝一代,带USB接口的吧,MT7621芯片的,这个刷第三方之后,无论是padavan还是op都跑不动docker,alist可以试一下刷op,直接装插件试一下,mt7621就算装上docker也没有镜像,所以只能刷op装alist插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