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205W桌面充电器,140W+65W升降压PD3.1快充模块(2C+1A口),IP6557+IP6538

楼主(2024-07-01):
开源一个基于IP6557和IP6538芯片的205W升降压快充模块(140W+65W),其中一路C口支持PD3.1协议,最高输出28V5A,另一路是A口+C口,最高输出65W(20V3.25A),可搭配一个24V10A的开关电源使用,即可组成一个低成本的205瓦快充充电器!最高转换效率96.7%

做得一般,大佬们勿喷,如果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一下的可以在评论区提一下建议,欢迎友善交流。

提供全套资料,完全可以自己复刻,资料下载地址在文章末尾!

视频演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M4m1U7Hc/

立创开源平台开源链接: https://url.zeruns.tech/99439

电子/单片机技术交流QQ群:820537762

前言
这个快充模块搭配一个24V10A的开关电源使用,即可组成一个低成本的205瓦两路快充充电器!(24V10A的电源大概30元左右可以买到)
弄个点烟器插头转DC公头/XT30接口的转接线还可以将它变成车载快充,140W+65W的车载充电器!

快充模块输入接口有XT30和DC5.5(2个输入接口不能同时使用,输入接口间是并联的!)。

模块输入电压范围:8.2~31V

C1口是升降压的,输入电压可以比输出低,C2口和A口是降压的,输出电压只能低于输入电压!

IP6557这款芯片我买了8片,全焊上去,其中4片是坏的(故障现象各种各样),只有4片是好的,不知道是芯片质量/品控问题还是还是我焊接问题(加热台温度设置230度,没有虚焊)。

IP6538芯片就全都是好的,没有出现过问题,这两款芯片都是同一家店买的。

我做了几个成品出来,需要买成品的可以进群问。

参数和介绍
C1口(IP6557)
第一个Type-C的电源芯片为英集芯(INJOINIC)的IP6557-C,最高输出功率140W,最高输出28V/5A(实际最高可去到6A)。
输入电压范围:5~31V
这个芯片是升降压的所以输出电压可以比输入高。
支持的快充协议有:
  • PD3.1/PPS/ERP28V
  • BC1.2 和 APPLE
  • QC2.0/QC3.0/QC3+/QC4+/QC5
  • FCP 和 HSCP
  • AFC
  • MTK
  • UFCS(融合快充)

支持 5V、9V、12V、15V、20V、28V 电压输出。
PPS 支持 3.3V-21V,10mV/step 的电压输出。

C2和A1口(IP6538)
第二个Type-C口和Type-A口的电源芯片为IP6538-AC-65W,单C口使用时最高输出20V/3.25A,最高功率65W;当双口同时使用时,双口都输出5V,总功率5V/4.8A。
输入电压范围:8.2V~32V(两个芯片共用输入口,所以还是按最大31V)
这个芯片是降压的,所以输出电压不会大于输入电压,要想输出65W的功率,那输入电压得21V以上。
注意:IP6538有45W和65W两个版本,不带-65W后缀的就是45W的!(下面资料里提供的是45W版的数据手册,65W版的找不到数据手册)
支持的快充协议有:
  • PD2.0 / PD3.0(PPS),Type-A口不支持PD协议
  • BC1.2、Apple、三星协议
  • QC2.0 和 QC3.0
  • MTK PE+1.1 和 MTK PE+2.0
  • 华为快充协议 FCP / SCP
  • 三星快充协议 AFC
  • 展讯快充协议 SFCP
  • OPPO快充协议 VOOC / Super VOOC (65W版的芯片好像不支持OPPO快充协议,45W版没测试,也有可能是需要原装线才能触发)

支持 5V、9V、12V、15V、20V 电压输出。
PPS 支持 3.3V~11V,20mV/step 电压输出。

实物图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下图中的飞线是因为英集芯官方数据手册的应用原理图里线的交叉处没有用点来表示相连,导致我画图时画错了,没有连起来,只能用飞线了,我发布出来的原理图和PCB已修复这个问题。
电路板侧面
装上外壳后
这个铝合金外壳是买的成品,然后前后盖是自己3D打印的。
拓竹P1SC 3D打印机开箱体验: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70.html
焊好的IP6557芯片微距图
焊好的IP6538芯片微距图

使用说明&注意事项
1. 要输出28V/5A的必须要带E-Marker芯片的数据线,且支持PD3.1协议,如下图所示。
2. 板子的输入电流采样电阻(检流电阻)R2是5mΩ的,IP6557芯片的输入电流限流值设定在10A,如果输入电压为12V时要输出140W的功率所需的输入电流最小为12A,超过限流值了,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达不到满功率,可以将输入电流采样电阻R2换一个更小阻值的,比如2.5mΩ(可以两个5mΩ并联),这样就可以实现12V低电压输入也可以满功率输出,但这样由于输入电流大了很多,mos管的发热会非常高,必须做好散热!
下面两张图一张是改检流电阻前的,输入电流被限制在10A以内;另一张是改检流电阻后的,输入电流可以超过10A了,可以在12V输入时输出28V/5A,由于我可调电源最大输出12A电流,不够用,所以输入电压我调到14V。
3. 如果要选用其他型号的mos管要注意MOS管的Ciss参数必须小于1000pF,因为IP6557的开关频率为250kHz,较高的开关频率对MOS管的输入电容参数要求较为严格!过高的Ciss会影响MOS管开启和关断的时间。

协议支持测试
C1口支持的协议如下图所示:
C1口还支持UFCS协议,不过只支持到33W。
C2口支持的协议如下图所示:
A口支持的协议如下图所示:

输出带载测试
C1口测试,XT30接口输入24V,输出诱骗28V接电子负载,电子负载设置5.3A电流。
C2口测试
A口测试
两路满载输出测试
测试用到的设备:
  • 惠普34401A六位半万用表: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72.html
  • 睿登RD6012P数控可调电源: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40.html
  • 普源(RIGOL) DHO914S示波器: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64.html
  • 炬为电子负载:https://s.click.taobao.com/2sdCaht
  • 优利德UTi261M热成像仪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98.html
  • WITRN维简C5检测仪(USB电压电流表/CC表):https://s.click.taobao.com/Sy2Daht

转换效率测试
下面测试了几组不同输入和输出电压下的效率,分别接的C1和C2口测试。
IP6557
最高转换效率95.468%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A)
输入功率(W)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输出功率(W)
转换效率(%)
23.997
6.459
154.997
27.592
5.323
146.872
94.758
11.999
9.598
115.166
19.980
5.345
106.793
92.729
8.299
8.897
73.836
20.030
3.336
66.820
90.498
23.997
4.686
112.450
20.100
5.341
107.354
95.468
23.997
1.764
42.331
12.001
3.337
40.047
94.606

IP6538
最高转换效率96.719%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A)
输入功率(W)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A)
输出功率(W)
转换效率(%)
24.008
0.795
19.086
5.165
3.315
17.122
89.708
24.008
1.265
30.370
12.217
2.335
28.527
93.930
24.008
2.910
69.863
20.243
3.338
67.571
96.719
24.008
0.933
22.399
9.084
2.245
20.394
91.045

发热情况热成像图
C1口140W满载输出5分钟后的PCB正反面热成像图片,MOS管温度最高去到111℃以上,要满载输出必须加散热片或加铝合金外壳,且通过导热垫导热到外壳上。

C2口65W满载输出10分钟后的PCB正反面热成像图片,IP6538芯片最高温度75℃左右,无需加散热片也可以长时间满载运行。

两路同时满载输出10分钟后的铝合金外壳热成像图,外壳最高温度65℃左右,由于这个外壳是上下分离的,中间有缝隙,所以热量很难传导到上壳,都集中在下壳了。

纹波测试
纹波率计算公式:
$$ 纹波率 = \frac{(纹波峰值 - 纹波谷值)/2}{输出平均电压} \times 100\% $$
C1口输出28V(实际27.6V)时的纹波峰峰值在33mV左右,纹波率0.059%
C1口输出28V5.2A时的纹波峰峰值在178mV左右,纹波率0.323%
C2口输出20V空载时的纹波峰峰值在25mV左右,纹波率0.062%
C2口输出20V3.3A时的纹波峰峰值在54mV左右,纹波率0.133%
纹波表现还不错。

原理图
IP6557:
IP6538:

PCB
顶层:
底层:

元件购买地址
这个项目用到的大部分元件购买地址都在这里:
  • 0603电阻电容样品本:https://s.click.taobao.com/XXCyZht
  • TypeC母座 16P:https://s.click.taobao.com/6HYxZht
  • IP6557芯片:https://s.click.taobao.com/Jor7Fit
  • IP6538芯片:https://s.click.taobao.com/aPw6Fit
  • AGM405Q MOS管:https://s.click.taobao.com/0aR6Fit
  • XT30PW-M接口:https://s.click.taobao.com/cPB6Fit
  • 扁平线电感PQ2012 10μH:https://s.click.taobao.com/SoguZht
  • 50125磁环电感 卧式 10μH 10A:https://s.click.taobao.com/B6quZht
  • 35V 220μF固态电容:https://s.click.taobao.com/CxL3Fit
  • 35V 100μF固态电容:https://s.click.taobao.com/z9FtZht
  • 铝合金外壳:https://s.click.taobao.com/xmRkZht

建议在立创商城里购买元器件:https://activity.szlcsc.com/invite/D03E5B9CEAAE70A4.html
在立创开源链接里的BOM表那点立即到立创商城下单可将用到的元器件一键导入到购物车。

资料下载地址
下面下载链接包含:立创EDA工程、原理图PDF文件、用到的各种芯片的数据手册、外壳3D模型文件。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JNC_v2P1YijWpv1sFXowQ?pwd=89hi 提取码:89hi
123云盘下载链接:https://www.123pan.com/s/2Y9Djv-BItvH.html 提取码:0nEm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的可以进去上面的123云盘链接里给我打赏,如果是微信文章(公众号:zeruns-gzh)的也可以点击文章下方的喜欢作者给我打赏,谢谢。

其他开源项目推荐
  • 做了个三相电量采集器开源出来,可以方便监测家里用电情况: 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71.html
  • 基于STM32F407的LVGL工程模板(MSP3526屏幕),包含FreeRTOS版和裸机版: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88.html
  • 基于STM32的同步整流Buck-Boost数字电源 开源: 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91.html
  • LM25118自动升降压可调DCDC电源模块: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27.html
  • EG1164大功率同步整流升压模块开源,最高效率97%: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30.html
  • 基于合宙Air700E的4G环境监测节点(温湿度、气压等数据),通过MQTT上传阿里云物联网平台: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47.html
  • 基于CH32V307的智能电子负载开源,嵌入式大赛作品开源: 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85.html
  • EG1151大功率同步整流可调升降压电源模块(支持TypeC PD快充输入)开源: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94.html

楼主:
想要成品的可以在这下单:https://gf.bilibili.com/item/detail/1106561118

网友A:
能不能自己用单片机模拟、控制pps,实现电压、电流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自己用单片机模拟、控制pps,实现电压、电流可调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要有套件就好了,自己配件打板太麻烦

网友C:
ip6557能用i2c协议和单片机通讯吗?我找不到这个芯片得文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6557能用i2c协议和单片机通讯吗?我找不到这个芯片得文档呀

有io接口,但官方没有提供相关文档,估计得找原厂定制固件和技术支持,国产芯片厂都是这个尿性,把各种文档藏着,不对个人开发者开放,只允许企业与他们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套件就好了,自己配件打板太麻烦

有卖成品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D(2024-08-08):
要输出28V/5A的必须要带E-Marker芯片的数据线,且支持PD3.1协议   pd3.1 对线材还有要求吗?我以为只要带e-marker的 5a线
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输出28V/5A的必须要带E-Marker芯片的数据线,且支持PD3.1协议   pd3.1 对线材还有要求吗?我以为只要带e- ...

没啥要求,E-Marker芯片支持28V-5A就行,目前大部分线材都是PD3.0最高支持20V5A的,买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堪称教程了,楼主是高手。

网友E:
成品多少钱? 已经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多少钱? 已经下架了

忙着考研,不做成品了

网友(2024-10-03):
成品已经下架了啊,楼主还有空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