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2不开机~屏幕供电滤波电容严重漏电引起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4-07-01):
深圳同事寄修iPhone12,说用着突然关机后无法重启(其实就是无法开机了)

寄过来后放了几天有空了,就准备开修,先插充电器看下,发现电流会一直循环跳变,无法稳定的充电

现象看到了,就开始用苹果官方拆屏工具拆机

打开屏幕后,内部算比较干净

外配全部排除后,拆下主板

主板上的贴纸海棉都要撕掉

主板的正反面基本没什么元件,单板上电开机有点点电流,无法开起来的

主板须分层作进一步检测,上回流焊加热台

先对主板上层进行测量所有供电电路的网络滤波器件,发现有一路阻值异常,才0.005V二极体压降值

看看点位图,此网络是屏幕7.3V供电

主板上小手术台

对其网络上的这颗大滤波电容拆下

再测试主板上的阻值恢复正常了

电容测试下,近乎短路了,可以叫做严重漏电

看看原理图,电容为22uF/16V

找了一颗耐压为25V的电容换上去

单板装屏后开机,能开机进入系统了

下面就是较难的操作了,因为这个主板比较长,受热易弯曲变形,产生上下层主板焊接不良,先对下层主板进行植锡

植好低温锡后的样子,主板太长了

准备贴合主板

贴合中

贴合完成,看起来简单,实际难度大,单板上电看看

装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拆下主板进行美容还原当初的样子

主板装回机壳中,准备装屏

清洁干净内部

开机进入系统

再次测试各项功能均OK

完美修复苹果12不开机

END
看似几步的操作,实际上维修很漫长,很耗时间!走过路过,记得回贴点赞加币!
同事也给我送鸡腿来了,哈哈哈!!

网友:
双层主板连接点真多,没专业工具根本修不了

网友:
屏幕不用重新打胶?这样用不了多久?

网友:
回修手机的都是牛人

网友:
又来观摩学习了,这种双层贴板的让楼主都感觉比较难以维修,个人认为就是设计成不维修产品。
厂家的设定就是故障直接换版或者直接报废。

网友A:
又是一个电容几分钱,手工费1-2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电容几分钱,手工费1-200多元

200块我宁愿坐在那里刷抖音

网友:
手艺真不错。电源挺好看

网友:
人家叫“鸡腿姑娘”,楼主就叫“鸡腿大老爷们儿”吧

网友:
谢谢分享,老师傅的维修贴很详细

网友:
顶头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电容几分钱,手工费1-200多元

除了手工还有拆屏的风险,估计不会低于500

网友:
我也觉得这维修费少不了,如今2手的12价格1800左右,感觉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电容几分钱,手工费1-200多元

账可不是这么算的,技术和人工成本更高。我给人修东西哪怕就补焊一下,一烙铁的事儿手工也最少200起步,那怕那个东西只值50,技术不掉价~

网友:
低温锡用时间长了有隐患的

网友:
在论坛找了个6P修触摸IC,换尾差,结果忽悠,白瞎了几百。

网友:
这工具专业,一看就不是普通维修

网友:
能修这个装备得不少

网友:
小米9CPU虚焊 重启 买了个热风枪准备自己动手维修

网友:
这个装备不错啊
看起来就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