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商税,巴洛斯顿吊顶换气风扇拆解

楼主(2024-07-01):
当年装修时候,老婆非要买这个东西,和她说吊顶里面全是灰,装了也没用。她认为不可能。
按理说,吊顶里面全是密封的,顶多是一些薄薄的灰尘罢了,可是墙上有个洞,一开始没看到。结果吊顶里面全是毛絮絮和厚厚灰尘。
后来发现的时候用了泡沫密封胶堵住了孔。
这个机器安装之后就用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开过。机器上一层油,因为没用过,所以扇叶十分干净。

今天想着拆了算了,改一个灯到顶上,这样三个灯,到处都是亮的,洗 切 炒就没有黑影了。

翻出去年买的大瓶泡沫清洁剂。这玩意真是好东西,不管是灰还是油,喷上去,刷一下,干干净净。
洗干净了看看能不能改个立式风扇用。

以下看到的是我已经清洁过一次了。

顶部没有罩子或者导管之类的,它不可能把空气直接和室外交换。

这张是记录线是怎么接的,不然一会忘记了。

12V的继电器。

电源芯片是  LN5R04D     http://www.doc88.com/p-70487149389237.html

12V的摆叶电机

臭氧发生器 ??到底有咩有效果?

里面有空位,我就自己加了一块磁铁进去,原本吸在冰箱上面,怕落灰就收在柜子里,电池没电了。

瞧瞧 瞧瞧,多干净,跟新的一样。

电机和风轮连接部分是橡胶碗,十分的安静。

安装好,加个插头,可以开机使用了。

这个机器主机部分是在 吊顶的上面,,机器靠四周四个钢片卡在吊顶龙骨上面。
面板部分是想普通吊顶灯一样,走下面卡进龙骨里。
这要改成落地风扇,中间可是要好好想想办法,加个什么东西能够固定它。

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您回帖提一下,谢谢!

网友A:
百叶窗还用步进电机控制,看着挺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叶窗还用步进电机控制,看着挺高级的

是的,还是遥控的。风力也不小。

网友B:
把上面的风吹下来嘛。但是上面是热空气呀。那不是更热了。也没有一个管道吧?新鲜的空气抽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的风吹下来嘛。但是上面是热空气呀。那不是更热了。也没有一个管道吧?新鲜的空气抽进来? ...

所以是智商税么。 高层楼房吊顶里面不见光,温度低不到几度。并且灰多。  墙上留有直径100的开孔,但是这个机器没有罩子,没有接管道地方,单独做个方盒子盖上?

网友C:
现在有那种带支架的转页扇,有条件整一个支架,可以固定这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智商税么。 高层楼房吊顶里面不见光,温度低不到几度。并且灰多。  墙上留有直径100的开孔,但是这 ...

纸箱+胶带 自己做个

网友D:
墙上有洞+吊顶有1格电,这不是给你安装换气扇用的么?
你胆子再大点,装个吸顶新风上去……

网友:
空气上面要不下面热

网友E:
风机和面板之间用三角龙骨固定啊,原来在吊顶上不也是这样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那种带支架的转页扇,有条件整一个支架,可以固定这东西。

是不是那种台扇 带一个H支架的? 我是尽量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墙上有洞+吊顶有1格电,这不是给你安装换气扇用的么?
你胆子再大点,装个吸顶新风上去…… ...

原本没考虑这些,是老婆加购了才说的,部队请假不方便,基本上是老婆打理的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机和面板之间用三角龙骨固定啊,原来在吊顶上不也是这样固定吗?

那个龙骨是铝的,比较薄。在顶上还好,拿在手上或者大力碰到就变形了。
以前出现过开门时,整个吊顶在动。我自己用电线固定吊顶,不小心搞弯了龙骨,后来装吊顶的来免费给换了一根龙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种台扇 带一个H支架的? 我是尽量能省则省

嗯!这两年这种带支架的还比较流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龙骨是铝的,比较薄。在顶上还好,拿在手上或者大力碰到就变形了。
以前出现过开门时,整个吊顶在动 ...

你四根组成正方形再固定住就结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这两年这种带支架的还比较流行。

算了 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四根组成正方形再固定住就结实了。

看了,我的是90的,三角龙骨3元3米,已经加购了

网友:
这个不都是这样的结构原理吗?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电机很漂亮,还带遥控,这样子才能卖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