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48V充电器有时候不起振问题请教

楼主(2024-07-01):
请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是3842吗 , 他没有tl431   有45f0049 ic

网友A:
看变压器的焊点,好像有虚焊?

网友:
不如拍个正反全图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的焊点,好像有虚焊?

压根看不清,可以尝试所有引脚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根看不清,可以尝试所有引脚加焊。

芯片下面那个脚肯定有虚。没办法,有时拆机拍照确实拍不清。

网友:
这确实看不出来啥问题。

网友:
汉匀曹工的帖子去看看一一西瓜视频

网友:
这个是次级用的是单片机HY45F0049, 电源芯片应该用的是SP1602不是3842,2脚应该是电源启动脚,再查变压器到7脚的整流二极管、限流电阻、滤波电容,西普尔代工的充电器变压器虚焊的较多,仔细检查这些,这些都正常估计SP1602挂的可能性较大。
这是坛友画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906-1-1.html

网友:
67脚电压都对,8脚电压不对,处于震荡不震荡临界点,重点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

网友:
我想应该是384x芯片,我猜这是电源芯片滤波电容,正好在5和7脚之间

网友:
先换下启动电容试试 一般那个电容爱坏 还不完全坏只是溶值降低

网友(2024-08-10):
试试测量大电解电容300V电压是否稳定,测量150K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也不来说经过坛友指点好了没有

网友:
支持一个,多看多学怎么也能知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