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个电路三极管问题Z5W(44)

楼主(2024-07-01):
这个电池保护板上的元件,电池不工作时也很烫,然后慢慢电池就会偷跑电。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能用什么替代。网上找了下都没有资料。找到也是6.8v。实际测了下,两个脚之间电压是7v。拆掉这个管子后,这两个脚电压变成20v好像就是电池组的电压。

网友:
51度确实有点高了,明显不正常啊

网友:
应该就是6.8v稳压管,太热了往上查下谁给他限流的,是不是限流出问题了

网友:
已经损坏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

又是显微镜又是热成像

网友:
看型号就像稳压管

网友A:
BZX84-C6V8 丝印:Z5W 硅平面稳压二极管 SOT-23-6.8V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39745478694.html

楼主:
找到元件,换了也还是很烫。看来不是这问题。还能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BZX84-C6V8 丝印:Z5W 硅平面稳压二极管 SOT-23-6.8V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39745478694.html
...

谢谢。是的。找到也换了。但是没解决问题,还是很烫。会是怎么问题?

网友:
稳压管,一般Z开头的,热是没办法的,就是靠反向击穿流过电流来实现稳压,可以找耗散功率大些,稳压参数相同的器件代换,条件允许还可以加散热,比如引脚上加焊铜片散热

网友:
有热成像仪真好,不用松香烟熏大法了。

网友:
换大功率的稳压管咯~~smb封装的

网友:
还是先看电路啥走势,正常设计不会这样子的,这个热量全部由电池提供电量转化那浪费可是大大的.

网友:
前面的限流电阻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