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很多人不知道驻车空调

楼主(2024-07-01):
我周围不少人在车里装了驻车空调,其实这玩意就是为了解决油车停车时的空调使用。一般油车在开起来的时候使用空调,只是少量增加了油耗而已,增加量也不高,1-2个油足以。
有时候比如外出,中午需要在车内休息或停车等待,这种待机状态下使用空调,油耗也很高。
一般有这种需求,装个驻车空调比较合适,车内空间很小,小空调几百瓦,效果已经非常好了。一旦温度降下来,功率只有不到50W,所以1度电可以使用7个小时以上,使用体验非常好。

网友:
    当蚊帐空调也不错

网友:
看到好多卡车装这个东西,普通家用车很少装这个吧

网友:
很想把天窗拆了装个

网友A:
驻车空调这么节省电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驻车空调这么节省电量呀

轿车空间很小,空调很省电

网友:
这都是哪 来的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轿车空间很小,空调很省电

轿车不需要 直接开空调 也就1L的油不到。轿车不需要 直接开空调 也就1L的油不到。

网友B:
驻车空调的动力来源是哪里?烧油还是用电?用电的话是用汽车电瓶吗?那么小的电瓶可带不动空调。在后备箱单独放一组大电瓶?好像有点累赘了。有点搞不懂了。而且驻车空调体积应该也不小吧,大货车的空间足够大,轿车的空间可不怎么够大的。

网友:
轿车的空间可不够大

网友:
我是插电混动的车,没有这烦恼

网友C:
所以1度电可以使用7个小时以上?

纯电车都不敢这样吹。一度电一小时是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驻车空调的动力来源是哪里?烧油还是用电?用电的话是用汽车电瓶吗?那么小的电瓶可带不动空调。在后备箱单 ...

和以前的节油器一样,只要会忽悠不怕没人买

网友:
这都是哪 来的高人

网友:
应该是需要加装大容量锂电池。50W的运行功率,几乎不大可能。500W的功率,在夏季能把车内温度保持住就不错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估计小车应该装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1度电可以使用7个小时以上?

1度可能还不够,尤其是有太阳的地方

网友:
驻车空调电能哪里来,要外加蓄电池?

网友:
干什么对空调有长期需求?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