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加老平板简单改造成可视电话

楼主(2024-07-01):
已经用了大概半年左右,使用效果还可以,观察门口动静很方便,最近发现屏幕被顶起来了,应该是一直温度高,锂电池鼓包了,所以分享下改造思路,以及遇到的问题。现在这次属于第三次修改了,第一次装的时候就是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没有太多改动,用的插座的挂墙固定器加热熔胶固定的,下面图片有说明,充电就是直接插充电上面一直充电,刚好这个平板里有永不休眠设置,可以一直保持屏幕常亮。使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一直插着个充电线不太美观,所以第二次修改就是从背后打孔,充电线直接飞线主板。现在记录的是第三次改动,无电池供电,也就是把电池去掉了,搜索了相关文章,有的是买的现成的直供电小板不过对充电头电流有要求,而且价格不便宜,所以不是我的第一选择,看了还有人直接在保护板上并联电容,用了一个5.5v 10f的电容,我觉得这个可以试一试,我看评论有人买的5f的也可以用,不过我直接用5f的显示电量是0,过一会就关机了,没办法又并联一个130ma小锂电池才可正常用,又下单一个5uf电容正在路上,因为线都引出来了,所以到了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因为有时候会有人敲门,而看不到是什么人在门口,所以才会想做这个东西,以前用过小米的可视门铃,需要打开手机查看,不是很方便,因为门口有一个小米摄像机,所以就想能不能淘一台小平板装上米家然后一直播放摄像机内容,我打算是弄一台内存2g的平板,所以在黄鱼上看到了这台外贸库存板,刚好内存2g,符合我的要求,就是安卓版本比较低,卖家一直强调这个,因为米家版本很多,肯定有能用的,所以就下单了,到手后发现内存是1g的,用起来巨卡,卖家说这个有两个版本的,搞错了,可以退我20块钱,所以就这么留着了,试了很多版本的米家,发现有的版本会自动退出,最终找了个可以稳定不退的,还只能开360p,不过这个板子发热很大,功率最大12w左右,稳定了在7w多点,打开时候很慢,好在价格便宜,等这个坏了,在买内存得4g的开2K才流畅。

改造完,可以实时观察门口的动静

☆现在天气热了,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供电,电池鼓包了

☆把电池取下来,里面腾出来一块地方,可以更好的散热

☆后面用双面胶定位插排固定器,用热熔胶加固

因为处理器发热太大,我把后盖切开,之前给路由器改造散热剩的散热片给他贴上。

☆锂电池电芯取下,把这个电容接上,长腿是正极,接在保护板b+上面,短腿负极接在b-上就可以了。

☆因为电芯取下来了,里面有很大空间,热熔胶固定的插排固定器不是很牢固,直接上一个铆钉。

☆热熔胶时间长了,就开了。

☆合一下后盖,看看需要微调的地方。

☆直接把电容接保护板上

☆去掉电芯的保护板要留着,在上面接电容

☆之前改造路由器散热用的散热片,挑几个合适的贴上,不能太厚了。

☆贴3个就可以了,比没有强很多。

☆拿壳子上墙,看下加上电容贴合度怎么样。

☆买的小点的电容,还是太厚,只能把线引出来,接电容,不如直接买5.5 10f好了,反正都是外面接线

☆墙上的插座固定器母座,也是热熔胶固定,因为温度不高,所以没有开胶。

☆这个上面温度高点,热熔胶部分开胶,不过问题不大。

☆电源就用原装充电器供电

☆保护板接电池的地方,引出来两根线接电容

☆电容太厚了,只能接外面。
z
☆接上线测试电压正常

☆这边的电压也是正常

☆开机可以正常开机,不过开机马上就会关机,显示电量是0,我并了一个小电池好了,我猜测可能是电容太小了,他们用的10f的,我用的5f的,我又下单一个5f的,等到了直接并上,因为把线都引出来了,到时候很方便更换。

☆电源线还是直接飞线,插个充电线我还是感觉太别扭,不如直接飞线美观,不过不要用太细的线,试过不稳定,一定用粗点线。

☆打个结标记下正极,方便一会接线。

☆接完线不急着安装,先测试一下是否正常,免得反复拆装,不过我确实反复拆了很多次。

☆功能都是没问题的,贴的散热片效果不错,温度传得很快,不过这东西发热真的很大

☆亮度我调一半亮度就够用了

☆接完线后,把保护板用胶带包起来,免得短路。

☆最后把外壳扣起来就可以了。

☆装完之后,再测试下,确保没有问题

☆后面也可以,两根线是电源,两根线是接电容的。

☆拆装好几次,热熔胶弄开了一点

☆在上个铆钉固定一下

☆这样就全部完工了,可以上墙试试

☆最终效果。

                                                                                                    ☆数码之家 Renyangyu 原创 2024.7.1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摄像头加个几十块钱的小显示屏不一样吗?功耗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摄像头加个几十块钱的小显示屏不一样吗?功耗还低。

什么样的摄像头和显示屏,给个关键词

网友:
我手头有俩华为的老平板,下次楼主要是改造的话贡献给你了

网友B:
真不如买个百十块钱的可视门铃。

网友C:
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算用一个淘汰手机摄像头直对猫眼,外接供电。没想好屏幕开关怎么处理,思路是需要查看时,按下开机键就打开屏幕且直接打开手机摄像机。

网友:
老平板有了用武之地,非常好

网友D:
我直接买了个单机版的可视门铃,价格64元。缺点是显示屏在门上。

网友E:
监控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F:
手机平板什么的,我改过直接供电,从来不需要接电容,大多数手机去掉电池,用4V电源怼上去就能开机,少数有温度电阻的,接固定下拉电阻就行,平板要考虑是不是8.4V的电池,一个锂电池,提供电能而已,就好比你家电视,只需要220V,不管你是核电还是火电。据说现在的高端手机不让换副厂电池了,可能在保护板里有识别芯片,那就从电池那里接,我没试过,理论上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平板什么的,我改过直接供电,从来不需要接电容,大多数手机去掉电池,用4V电源怼上去就能开机,少数有 ...

手头没有4v电源,看有人用5v串二极管,有的可开机,有的开不了机,我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如买个百十块钱的可视门铃。

新房装修,可以一步到位装好,比较好,因为现在装我考虑的是布线问题,和摄像头供电问题,如果墙上有太多明线,我是接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打算用一个淘汰手机摄像头直对猫眼,外接供电。没想好屏幕开关怎么处理,思路是需 ...

手机打开摄像机直接锁屏就可以了,需要查看的时候点亮屏幕,最好也改成直接供电,不过手机摄像头是没有红外的,晚上的时候可能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买了个单机版的可视门铃,价格64元。缺点是显示屏在门上。 ...

在门上我感觉无所谓,重要的是,供电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控是怎么接的呢?

小米摄像机云台2k,用的usb5v供电,有插座就可以用,2.4g无线连接路由器

网友G:
谢谢分享,还带散热片的平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还带散热片的平板不错

散热片是我自己贴的,发热好大哦

楼主:
闲着没事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买了个单机版的可视门铃,价格64元。缺点是显示屏在门上。 ...

是猫眼门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