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薄木板钻30mm的孔用什么工具合适。

楼主(2024-07-01):
目前手上有东成启子机4v 力小  54v手电钻 还有12v大有轻锤。经常要木板钻30mm孔。要买什么钻头好用。用手电钻还是轻锤

网友:
建议用激光

网友A:
薄木板肯定是这种。但是也不知道你说的薄是多薄。钻孔嘛,肯定是用电钻合适嘛。但是如果你的电锤有电钻档也不是不能用,扭矩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木板肯定是这种。但是也不知道你说的薄是多薄。钻孔嘛,肯定是用电钻合适嘛。但是如果你的电锤有电钻档也 ...

+1,开孔就是这种好用,当然有台锯更香...

---------------------------

网友:
激光太浪费了,建议用刀挖。。。。

网友:
开孔器
开孔器

网友B:
开透孔还是沉孔,如果透孔,开孔器,如果沉孔,用木工开孔器钻头。
如果厚木板,用支罗钻

网友:
关键是开孔器吧?

网友:
开孔器最好

网友C:
感觉楼主是在刷分,但我又没有证据。这样小白的问题,小白都没有脸问出来吧。推荐用2楼的方法。

网友D:
啥电钻54V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是在刷分,但我又没有证据。这样小白的问题,小白都没有脸问出来吧。推荐用2楼的方法。 ...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这问的太没水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电钻54V的啊?

应该是杂牌电钻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透孔还是沉孔,如果透孔,开孔器,如果沉孔,用木工开孔器钻头。
如果厚木板,用支罗钻 ...

这个回答最专业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