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威M50w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4-07-01):
惠威M50w  求助
淘了一套惠威M50W   外观和可以吧  开机有电流声    不能正常工作
拆开看了   除了功放芯片TDA7265  裂了  其他未见明显异常    水平有限   我想着这个芯片应该不是摔烂的吧  会不会是烧掉的    但是前面电路都没异常   不确定有没有别的问题
求教该从哪里开始查起

补充内容 (2024-7-13 15:46):
电源板那里电压不对啊   经测量和板子上标注的不符啊   请教各位是哪个原件问题   整流桥还是三极管    标注+38v实际-21V  标注的-20v实际是+42v

网友A:
TDA7265已经 裂了,不论烧坏还是跌坏都要换,测量电源正常,输出没有短路再更换。

网友:
功放芯片应该是烧坏了,自己没能力修,就找个师傅修吧,

网友B:
换上芯片后用灯泡大法试机,慢慢来,一切会好的

网友:
TDA7265已经 裂了,不论烧坏还是跌坏都要换慢慢折腾吧

网友:
先换TDA726,拆下来以后先测量一下电压,然后再换新的芯片。

网友C:
把坏件拆下来之后,先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外围有没有明显短路,在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在更换集成块。建议两个功夫块一起换。

网友:
先拆了裂了的IC,,IC是正品的话哪个烧了换哪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芯片后用灯泡大法试机,慢慢来,一切会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坏件拆下来之后,先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外围有没有明显短路,在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在更换集成 ...

好的  感谢解答!!

网友:
功放模块烧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7265已经 裂了,不论烧坏还是跌坏都要换,测量电源正常,输出没有短路再更换。 ...

感谢解答。昨天测量了电源板到功放板的电源     板子上标注的电压和实际有出入 上图说明
查看电源板上除了电容电阻  共有三个芯片两个KBU810整流桥   一个KA7812稳压三极管
电压和标注不符是否说明以上有芯片损坏呢

网友:
这个 好搞,从电源开始捋,一步一步  到喇叭单元。

网友D:
多少收的?

TDA7265裂了,楼主能修好吗

网友:
一般是短路,过压,换芯片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变压器的吧?查下交流输入和整流部分,很简单

网友E:
都这么明显你还不会修就给别人修吧
这个拆了芯片量下输出有没有短路就可以了,把喇叭拔了再量,没短路就换了芯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这么明显你还不会修就给别人修吧
这个拆了芯片量下输出有没有短路就可以了,把喇叭拔了再量,没短路就换 ...

感谢感谢   我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收的?

TDA7265裂了,楼主能修好吗

300多收到  倒是不贵    还但是在捣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