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7感应灯头拆开后,一个线脱离了,如何把这个线固定回去呢?

楼主(2024-07-01):
红色线还固定在触点上,
黑色线本来应该固定在外螺纹内侧,现在脱离了,
如何才能把这个黑线固定回去呢?

网友A:
1 外壳上锡焊回去  2 分离螺纹壳和塑料壳 然后把线剥好了 夹在二者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外壳上锡焊回去  2 分离螺纹壳和塑料壳 然后把线剥好了 夹在二者之间

分离螺纹壳和塑料壳,具体怎么分离呢?感觉难度好大啊

网友B:
把灯头螺纹用小刀刮一下,重新焊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灯头螺纹用小刀刮一下,重新焊上即可,

焊的不牢固,是不是会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的不牢固,是不是会短路

焊得不牢也不会短路,这不是供电线,是受电线,断开了与红线碰线也只是负载端2根线一起接在了火线而已,短路不了。倒是电路板一端断开了,这线就变成供电线了,就有可能导致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得不牢也不会短路,这不是供电线,是受电线,断开了与红线碰线也只是负载端2根线一起接在了火线而已, ...

位置挺逼仄,不容易焊啊

网友:
买个E27头,把这个剪掉,重新安装,没有灯头挤压设备就打点胶粘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挺逼仄,不容易焊啊

是不好焊,而且焊着焊整个螺口就发热掉了,所以还是把螺口撬下来吧

网友:
这个很容易,,找个平口螺丝刀翘开,然后把线夹在金属与塑料之间,再合紧就行~~

网友:
锥子撬缝,塞进去就行,没多大功率

网友D:
那根线全去除,在外壳上打个小孔(1至2mm,换根长点的线从小孔穿过去,线头焊在螺口外面

网友:
螺口材料大多数是可以上锡的,极少数可能是铝的不好焊,只能用个小螺丝拧上,或者试下铝焊剂

网友E:
不会试试钻个眼儿焊线还找啥手钻呀,不会捅塑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试试钻个眼儿焊线还找啥手钻呀,不会捅塑料呀

这个也行还方便,用烙铁头或烧红的铁丝一烫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试试钻个眼儿焊线还找啥手钻呀,不会捅塑料呀

有的焊不上,用钉子撬起一块压上线,再用钉孑尖略砸一下压紧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试试钻个眼儿焊线还找啥手钻呀,不会捅塑料呀

钻个眼儿焊线,这法子似乎可行,但是焊点是不是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个眼儿焊线,这法子似乎可行,但是焊点是不是容易脱落?

要不点焊?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D:
那根线全去除,在外壳上打个小孔(1至2mm,换根长点的线从小孔穿过去,线头焊在螺口外面 ...

这个方法不错,不管是铝还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