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防电源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缓慢下降,大神救救我~

楼主(2024-07-01):
各位大神们,晚上好,我手上一台消防电源盘,实际就是开关电源,220V输入,DC26V输出的,刚上电以后,输出电压26V,然后每隔2秒缓慢下降0.1V。一直下降到15V左右。断电一段时间之后 再上电 测得输出电压比断电前稍微上升一点,然后又开始电压下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拜谢了!!!1

网友A:
猜测可能有负载检测

网友B:
电路保护了,,,,

网友C:
测一下输出电流,看看是否过流保护引起。

网友:
这个建议换新,旧的留着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可能有负载检测

完全没有接负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保护了,,,,

完全没有接负载的情况,就这样了  空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输出电流,看看是否过流保护引起。

没接负载也会过流保护吗 如果是这样 应该怎样查哪里呢 大神指教

网友:
能输出按说没有大的问题,慢慢下降?反馈电路重点查一下,电压取样、431、光耦这些重点排查一下,坐等高手指教吧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