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看到的,铁锂的33140国轩15A 看售价都在14元左右,这玩意可以买来...

楼主(2024-07-01):
锂电里有铁锂的33140国轩,拼多多看到的,15A 看售价都在14元左右,这玩意可以买来串一组电动二轮车上的电池用吗?能用的住吗? 48V15A 16串 33140(多多上应该是2手的)保护板用啥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用是没问题,但要靠谱的商家,给你做好分容分阻再发货

楼主:
这种拆机二手的电池,估计能用几年?请问有可靠商家推荐?

网友A:
33140国轩,拼多多看到的,15A 看售价都在14元左右,电动二轮车上的电池用吗看运气,这货市场上非常多,质量不好才会这样。实在想买,咸鱼搞个成品模组

网友:
国轩铁锂33140可惜二手的,铁锂相对安全

网友:
在B站有人评测过全新的佳仕凯32140,也是15块左右拿下的。性能还可以,比国轩的好一些。

楼主:
全新佳仁凯?多多上国轩基本全是拆机的。以前没自己组过电动车电池,对这玩意不太懂。

网友B:
买过两三次 看国标码基本都是23年底24年初 准备做个72V备用电池 不过高温焊接容易翻车 最好买转镍的然后自己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140国轩,拼多多看到的,15A 看售价都在14元左右,电动二轮车上的电池用吗看运气,这货市场上非常 ...

成品模组有个问题  充电口问题,据说还得破解共享的……。更不会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两三次 看国标码基本都是23年底24年初 准备做个72V备用电池 不过高温焊接容易翻车 最好买转镍的然后自 ...

你的意思是说大功率烙铁自己焊吧,有这想法来着,但——没家伙。想找个点焊机。  请问你买了电池才用着咋样,如好,请给指导下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大功率烙铁自己焊吧,有这想法来着,但——没家伙。想找个点焊机。  请问你买了电池才用着咋 ...

不能用烙铁焊接,内部隔膜容易G,只可激光焊接/点焊,最好是点焊,买随便买反正都是同一个地方发货的.不过,为什么要买这款电芯,1元1Ah正常价格但感觉品控就那样,不如比亚迪47.7的那款软包,0.7元1Ah性价比极高.我是两款电池都在做

楼主:
请问保护板要什么样的?好像要有主动均衡功能?还得请问,16串弄啥样的充电器,多少V的。多少A的?

网友:
据说还得破解共享的……。更不会捣鼓啥破解。直接换个保护板,傻板就行,不要什么蓝牙app。电流起码30A起步,冗余,商家也会虚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烙铁焊接,内部隔膜容易G,只可激光焊接/点焊,最好是点焊,买随便买反正都是同一个地方发货的.不过,为 ...

哪里有这么便宜,能分享一下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这么便宜,能分享一下哇

比亚迪47.7吗?闲鱼上36元 多多上用券后能做到35.5元 我在多多上买的 卖家分容53Ah+ 然后配套支架闲鱼上是2.5元一片

网友D:
国轩33140是铜极不方便点焊,佳仕凯32140好点焊,33140国轩比佳仕凯32140轻20克左右,国轩放电倍数比佳仕凯差好多倍。价格相差不多选佳仕凯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轩33140是铜极不方便点焊,佳仕凯32140好点焊,33140国轩比佳仕凯32140轻20克左右,国轩放电倍数比佳仕凯 ...

多谢指教,刚才在海鲜上看到了佳仕凯,有全新的,14左右一支,就是不知这个新是真是假。对了,请问这16串的要多配多大A数的充电器?3安或者4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亚迪47.7吗?闲鱼上36元 多多上用券后能做到35.5元 我在多多上买的 卖家分容53Ah+ 然后配套支架闲鱼上是 ...

没对啊,我找出来都很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对啊,我找出来都很贵,

709.67元20片 折合每片35.5元 然后私聊卖家36元每片补够24片 再加上运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9.67元20片 折合每片35.5元 然后私聊卖家36元每片补够24片 再加上运费即可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