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同轴线,有线电视的同轴线和监控的同轴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7-01):
各位家中是不是还布有有线电视插孔?

这种插孔是否也可以用来接模拟摄像头?有人成功过么?

网友A:
它不就是模拟性号传送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就是模拟性号传送用的吗?

模拟摄像头用的同轴线和有线电视用的同轴线有哪些区别?

网友B:
一样的铜芯外加屏蔽网。就是接头不一样吧。自己做条转接线,一头BNC 另外一头用电视接口。

网友:
正经货有线的好,劣质货还比什么

网友C:
一样的,接头不一样,

网友D:
同轴线分阻抗,视频相关的是75欧,网络相关的是50欧
有线电视的同轴线和监控的同轴线阻抗都是75欧,还有那种红白黄插头的同轴线也是75欧,可以通用,但是线越粗损耗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铜芯外加屏蔽网。就是接头不一样吧。自己做条转接线,一头BNC 另外一头用电视接口。 ...

线的粗细是不是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接头不一样,

电视接口学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轴线分阻抗,视频相关的是75欧,网络相关的是50欧
有线电视的同轴线和监控的同轴线阻抗都是75欧,还有那 ...

白黄插头的同轴线,你说的是音频RCA线么?

网友:
完全可以来装模拟摄像头,普通视频带宽也就75MHz以内(1080p),而有线电视的频率能达到几百兆赫。如果中间装有分配器,可能会衰减信号。

网友:
50和75欧阻抗不同

网友:
线径或者有区别,75-3、75-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拟摄像头用的同轴线和有线电视用的同轴线有哪些区别?

有线电视用的同轴线:
优良的高频性能、衰减小、结构均匀性好、不易受潮、老化、机械性能好、抗干扰性能优异、防潮能力强、温度系数小。
监控用的同轴线:
具有均匀的特征阻抗、低损耗、低传输延迟、最小衰减等优良特性。

监控用的这种成本低,施工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的粗细是不是也不一样?

差不多大小。

网友:
一样的,没区别

网友F:
模拟摄像头十同轴线十电视机=直播,没有录制功能。用上转接头。

网友:
当年监控还是都用模拟摄像头的时候,很多网吧里装修,老板都是让电工用有线电视线的,几乎没有区别,当然前提有线电视线的质量不能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摄像头十同轴线十电视机=直播,没有录制功能。用上转接头。

模拟摄像头可以直接在电视机上播放么?

布施应该用电脑显示器播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线电视用的同轴线:
优良的高频性能、衰减小、结构均匀性好、不易受潮、老化、机械性能好、抗干扰性能 ...

监控同轴线没电视同轴线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