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目博士蓝牙温湿度计耗电快,拆!

楼主(2024-07-02):
两年前买的两个目博士蓝牙温湿度计,刚买的蓝牙连不上,卖家直接全额退款了,没想到过了一天能连蓝牙了,不过它的蓝牙连接软件(Sunri)不太好用,之后也时常出现蓝牙连不上情况,就这么扔着看温湿度,后来发现两个温湿度计有时候会耗电很快,一个多月2032就没电了,就闲置着,现在想把它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和米2温湿度计长宽一模一样,应该是模仿的。

通气孔在背后。

用2032电池。

这面两个主要芯片:
1.温湿度传感器Sensylink CHT8305,国产的,精度比Sensirion的SHT40差一点,比电阻测温湿度好一点。带i2c。

CHT8305/C产品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2.5V~5.0V

单次温湿度测量时间:5.5ms温度测量和5.5ms湿度测量

平均工作电流:3.0uA(1次温度+1次湿度测量/秒),待机电流低至0.15uA。

分辨率:温度为0.02℃,湿度为0.02%

温湿度输出协议:I2C接口协议

可编程的高温、高湿门限值设置

测量使用范围:温度使用范围-40℃-125℃,湿度使用范围0%-100%。

封装形式:DFN-3x3-6 (3.0mm x 3.0mm x1.0mm)

温度0~50的范围内±0.5℃的误差,湿度在50%相对湿度时,误差在±3%RH。

2.mg223蓝牙5.1射频芯片。
MG223 参数:
电源电压 2.0~3.6,可以采用一个纽扣电池(3.0v)供电
0.2uA 待机电流
14.5mA@0dBm 持续发射
最大发射功率 3.5 dBm
MSOP10封装 3x3mm,Pin2pin 兼容 MG123
低成本 MCU 配合

整机未用螺丝全是卡扣的省成本设计,主板有点难拆,三把镊子螺丝刀一起上才撬开。

背面只有一牛屎。

只能先装回去看看电流。果然有时候蓝牙连不上,有时候蓝牙连的上。它蓝牙名字叫XL0801.

蓝牙连上时功耗稳定在30ua左右。ble无法用手机连接上,这点和小米温湿度计的泰凌微不同,泰凌微是mcu带蓝牙,这个不是。

软件这时候能接收到,挺山的,49%还是湿润?我明明刚开了空调把温湿度打下来了。

蓝牙没连上的时候功耗达到0.15ma。

发现了问题所在,蓝牙ble没有被手机发现的时候功耗高,用电池容量220mah一除差不多就约1200小时,即50天,也就是一个多月一个电池。
蓝牙正常发射的功耗,电池大概能坚持十个月,续航正常。

知道了现象,但不知道出问题的原因,看起来主程序在牛屎里面,应该是个设计bug?反正要用它的时候装上电池时看一看ble信号有没有发射出来,发射出来了就可以用就是。

网友:
这种温度计我也有几个,改锂电还能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耗电快比较有问题

网友:
给蓝牙断电试试

网友A:
估计是没连接蓝牙就一直搜一直搜一直搜
就把电搜光了

网友:
我有一个墨水屏的温湿度计,不带蓝牙的,一个2032电池一个月就没电了,不知道是电池差还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连接蓝牙就一直搜一直搜一直搜
就把电搜光了

正常脑子有问题的设计。

网友:
蓝牙温湿度计用着方 便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很久了从没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连接蓝牙就一直搜一直搜一直搜
就把电搜光了

设计有问题。
BLE是广播,温度计按一定频率广播,不管有没有接收端,接收端只要捕获数据就好了。理论上隔壁老王也能接接收到。小米家的传感器,应该数据稳定的时候广播频率低,环境温度变化大广播频率就大。

网友:
没有的时候,就一直在找,于是耗电,和电脑、手机联网是耗电道理一样

关掉可能就行了

网友:
我有几个小米的蓝牙温湿度计,连接上蓝牙网关使用。松下的CR2032电池一般能用半年

网友:
太费电池了,是不是为了卖电池设计的。

网友:
改锂电时间长点

网友:
改锂电池吧

网友:
估计就和打印机一样要买碳粉一个道理

网友:
估计是连接前不停找设备,可以给电池加开关,不用时关掉。

网友:
我买了个机械的,用了好多年了,一块电池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