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信号覆盖好一点的吸顶ap推荐

楼主(2024-07-02):
最近准备开始装修,想着把无线路由器装在顶上减少走线,把目光瞄准了吸顶AP,看了2种,AX3000和AX5400,价格分别400左右和800左右,是各种牌子的都有,应该都是一种方案,有没有用过的同学讲讲使用感受,附上平面图,说是120平的,实际室内最多85

网友A:
电视旁边放路由器,网线到各个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旁边放路由器,网线到各个房间。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用一个AP所有房间的无线设备都能连接,求推荐信号好的AP,每个房间打算预埋2条超6类网线和2条光纤

网友B:
买这款
https://www.acwifi.net/20813.html
买4个AP加一个AC100,客厅一个,3个卧室各一个,信号全屋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款
https://www.acwifi.net/20813.html
买4个AP加一个AC100,客厅一个,3个卧室各一个,信号全屋覆盖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预算可以的话,1AC+4AP,AP可以是吸顶也可以用86面板。目前AX3000就是WiFi6的了。。

网友:
小米AX3000T 信号不理想。

网友C:
以目前WIFI-6中高端路由器的水平,这个面积应该勉强覆盖。
假设主卧信号差点,加一个MESH路由也足够用了。
线可以先布过去,设备等入住再考虑。
上AP+AC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一个感觉不太够.我觉得没必要省这点.还是每个房间都预留网线.做两个路由组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用一个AP所有房间的无线设备都能连接,求推荐信号好的AP,每个房间打算预埋2条超6类 ...

少扯蛋了,还有1*AC+N*面板AP才是王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目前WIFI-6中高端路由器的水平,这个面积应该勉强覆盖。
假设主卧信号差点,加一个MESH路由也足够用了。
...

你可拉倒吧,现在的瓶颈是在终端,而不是基站(服务端)...

------------------------

网友:
一个,覆盖不可能,就算能,也是蜗牛一样

网友:
1+3就能了一堵墙影响不大的。

网友D:
吸顶ap,看拆机的,大功放的都没问题,不推荐86的ap

网友E:
一个全覆盖2.4G也只能勉强可以,5G频段想都不用想。5G过两堵墙信号就衰减非常厉害,还是考虑再加一个吧。也可以每个房间弄一个86面板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目前WIFI-6中高端路由器的水平,这个面积应该勉强覆盖。
假设主卧信号差点,加一个MESH路由也足够用了。
...

嗯,做水电的时候过道的头和尾各留一条网线,每个房间都留2条6类网线和1条双芯单模光纤,这样的话怎么折腾都够了。我是打算光猫→软路由(捡垃圾100元)→2.5G八口poe交换机(500左右)→1个或者2个吸顶AP(ax3000,400左右1个),算了一下2个ap比MESH多出大概500快,但是挡不住吸顶ap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顶ap,看拆机的,大功放的都没问题,不推荐86的ap

我也是觉的面板AP不靠谱,信号好必须功率大,功率大了散热扛不住,功率又大散热又好钱包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全覆盖2.4G也只能勉强可以,5G频段想都不用想。5G过两堵墙信号就衰减非常厉害,还是考虑再加一个吧。也 ...

1堵墙应该还可以,家里的小米ax6000隔一堵墙能跑满千兆,不是承重墙,网卡是AX1650

网友:
华为5761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