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俄罗斯航电设备拆解 应该是飞机上的控制单元

楼主(2024-07-02):
具体做什么的不清楚,应该是飞机上的控制单元,这个是正面

盒子的后面

这个是侧面,整个盒子长38CM,高18CM

这里应该是电源模块

拆开后背面。电路板

前面,由很多指示灯。

拆开这个就可以把电路板取出,抽拉式的

里面有两块电路板,满满的古董芯片

网友:
真不错  留着可以攒一台飞机

网友A:
都是好件呀,拆机件能用上就很值得拆了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
特色鲜明,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网友:
这个不错。历史痕迹明显~

网友:
会不会是千6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件呀,拆机件能用上就很值得拆了

除了直插电阻外估计都没啥用,剩下的也就是可以提炼贵重金属

网友B:
这些芯片没啥用了,电阻拆下来还有点用处,这个电路板要是换了日本人设计制作,体积估计能缩小一半。

网友:
集成块引线镀金的!提炼出来铸成金砖保存!

网友:
谢谢分享,据谣传毛子的设备都是电子管

网友:
有芯片还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没啥用了,电阻拆下来还有点用处,这个电路板要是换了日本人设计制作,体积估计能缩小一半。 ...

鬼子也就中低端民品,鬼子的军品不是一坨屎

网友:
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几十年前的产品,更不能妄想把它缩小一半。要的就是稳定可靠。

网友:
就是不说,别人看到 做工也会猜到是老毛子的,,特点太明显了

网友:
那时候集成度确实不高啊

网友:
殊同同归的板子

网友:
之前就好多俄奴。。老是发上来吹。。我还回过贴。。。真的好笑。。不是汉奸 多就是傻B多。。明明可见的过时。。就是还吹。。哈哈,,这回打脸打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鬼子也就中低端民品,鬼子的军品不是一坨屎

呵呵。。。你要知道F35 都有小日本的东东在里面。。。不要吹了吧。。。我们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