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得力电动螺丝批

楼主(2024-07-02):
得力电动螺丝刀简单拆解

外观:

C充电口:

内部结构,前面的灯板忘记拍了:

这电池为什么会被压了两个凹陷呢,没搞懂,测了没电压,内阻20毫欧,单独充电时充电电流2.5A左右,但是几秒钟就发烫,而且存不住电,直接扔垃圾桶:

电路板,有股很大的元器件击穿烧毁的味道,但是除了中间那个贴片电感有裂痕外其他元件没发现有烧毁的,这个电感量了阻值是5欧姆,不知道正不正常:

全金属齿轮箱,和博世的GO电批的差不多:

主板不会修,但就当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已经淘宝买了同款331贴片电感。但这电批维修的价值真不高。

---------------------------------------------------------------------------------------------------------------------------------------------------------------------------------------------------------------------------------
总体外观和博世GO感觉差不了多少,但是用料却是差很多,先不说主板元器件是否太差容易烧毁,就光外壳用料就很差,轻易就开裂变形。个别品牌的国产工具材料这块还是那么抠。

网友A:
为啥没修的价值,修好的成就感也是价值体现。

网友B:
这个电池感觉已经内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修的价值,修好的成就感也是价值体现。

因为我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感觉已经内短路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C:
数码人哪能见死不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人哪能见死不救呢

有道理,应该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电感量了阻值是5欧姆
这个阻值真 不小。可能有问题,拆下来量一下电感量和阻值吧。

网友E:
这做工对得起价格,有机会撸一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量了阻值是5欧姆
这个阻值真 不小。可能有问题,拆下来量一下电感量和阻值吧。 ...

没工具量不了电感量啊,已经淘宝买了同款331贴片电感,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工对得起价格,有机会撸一只玩玩。

做工和博世GO比也差不了多少,只是用料绝对有很大区别因为外壳已经有多处断裂。不过咸鱼上二手的很便宜可以拿来玩玩。

网友F:
不修一下就直接放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工具量不了电感量啊,已经淘宝买了同款331贴片电感,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

期待楼主后续帖子

网友G:
看这做工,这用料,把那9.9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修一下就直接放弃吗

已经淘宝买了同款331贴片电感,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这做工,这用料,把那9.9的好多了

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得力,小有名气,对标的也是5N米的电动工具。虽然用料还是很差,但是比那种9.9的强多了。

网友H:
得力电动螺丝批 内部做工这么差啊?

网友:
现在的新版不知道做工改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得力电动螺丝批 内部做工这么差啊?

做工不算太差,只是用料差。金属齿轮和电机应该不错,只是主板和外壳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不算太差,只是用料差。金属齿轮和电机应该不错,只是主板和外壳差些。 ...

嗯嗯 是用料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