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6S P放半年不开机了

楼主(2024-07-02):
IPHONE6S P 忘拿出来充充电 闲置放了半年,周未突然发现充不了电,也开不了机了,黑屏。

以为是电池过放了,插着充电头充了一天一晚,还是开不机。拆机量了一下电池,但有电压啊,电池插口两边脚电压3.8V  中间脚对地电压2.5V,请问大神,这个电压正常吗?
现在想买一个电池吧,又怕不是电池的问题,浪费了。不折腾吧,感觉有点可惜这个机子了。原来外观和性能还是可以的。
现在如果是充电,电流有规律的隔几十秒显示有0.5A,然后电流就是0,反复这样。
按道理不至于原来好好的,放半年就这样挂了吧。

-------------放弃了,外置供电,电流快2A,估计是那里短路了。懒得折腾了。改天放闲鱼算清垃圾了

网友:
呵呵,我有个手机,放了半年,能开机
有一次想拿出来恢复出厂设置给小孩玩
结果重置完,手机告诉我“”因为安全原因ID被锁止“”
id和密码是记在纸上的,不会错
烂水果

网友:
装过软件,还得登陆ID,算了不玩这个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也是类似的问题
如果屏幕上能显示充电图标还有的救
不显示的话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电源部分有电容失效,会导致间隔电流突变。

网友:
我也有一个防时间长了,开不了机

网友A:
既然拆开了,那就单独给电池充电到4伏以上再装回机上插充电器充电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拆机把电池拿出来单独充电激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开了,那就单独给电池充电到4伏以上再装回机上插充电器充电看能不能正常。 ...

谢谢,那看来得从电芯飞线出来外置充一下试试先

网友:
插着充电线试试

网友B:
还是考虑饿死了,把电池充一会电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考虑饿死了,把电池充一会电再试试。

已经插着充一天一夜了

网友:
不亮屏是充不进去电的,拆了电池,从电池接口处充10分钟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
电子产品是放坏的啊,尤其是使用过后再放置不管了的产品

网友:
感觉电池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不换电池,这是个问题,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鸡肋中

网友:
老古董了,好久不用坏了也正常

网友:
充电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