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线校准垃圾浴室柜上的智能镜上的时钟快慢

楼主(2024-07-02):
昨天发贴子发过照片和疑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0727-1-1.html
这是原贴,目标是用手机电池供电,让时间准确。
原电容,测试晶振的频率是32.7683,但是就是慢,一晚慢接近两分钟。
今天把晶振两端的电容拆掉,频率是32.773
电容改成15pF,频率是32.7679,还是慢。
电容改成10pF,频率是32.7686,目前在观察中.......  不行就继续改小电容。
晶振两端的电容改小,频率增加。
用示波器测试了下波形,用220V电压时,晶振的输出信号大些,用电池供电,信号小些,不知道信号大小会不会影响快慢。

220V供电的晶振输出波形

4V手机电池供电的晶振输出波形220V供电的晶振输出波形

楼主:
10pF电容,32.7686还是慢,一两个小时慢了五六秒

换成6pF电容,频率是32.7694,波形图如下,下午看结果

楼主:
电容改成2.7pF,频率是32.7710,测试44分钟,慢了5秒。
感觉这已经不是晶振的问题了,确实太诡异了。

楼主:
2.7PF,频率32.7710kHz
经过昨天一晚上的测试,220V供电,一晚上时间快了12秒钟。
用锂电池供电,一天估计要慢几十秒钟,刚测了一个多小时,慢了二三秒。
估计是时钟芯片设计有问题,国产垃圾芯片,上面连个标志都没有。

网友:
论坛不是一般都上8025么

网友:
这样的时钟频率应该不会导致慢这么久啊。。。。。。

网友:
手工时间校准的确不容易

网友:
这么大的误差,要不要考虑电源滤波问题呢。多并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师傅不是换件工

网友:
之前有个电子钟温度计,老是走快,看帖子说两脚上并联3厘米左右长双交线可以减速,还真神奇。

如果是串联双交线可以让时钟走快点,这个应该适合楼主。

网友:
这个示波器还不错

网友:
不要犹豫换8025上

网友:
我是专门进来瞄一眼看奶器的。

网友A:
真有耐心,最后结果如何

网友:
反复试验,得出最好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最后结果如何

还是慢,频率都32.769了,还是慢,我同事说可能是单片机里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B:
上8025啊,论坛路喜闻乐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8025啊,论坛路喜闻乐见的

看来只能这样了,下单了四片回来接上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不适合上8025吧,用标准频率岂不是走的更慢了?

网友:
不错,示波器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