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鱼市场好多二手电信TPLINK摄像头,能用于群晖吗

楼主(2024-07-02):
某鱼市场好多二手电信TPLINK摄像头,看上面的信息说已经解绑,可以用小翼管家APP,

就是不知道是否支持RSTP方式读摄像流数据,如果可以就能用于群晖的自动录像了。
有没有朋友试过的,报道一下。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网友:
运营商定制的固件,不刷机的话估计很难支持,期待有大神破解

网友:
定制款大概率各种阉割,否则也不会便宜卖

网友:
功能确实阉割很多,而且不能刷机,支持太少,所以价格便宜

网友:
好像有个协议看能不能支持

网友A:
能不能把flash吹下来重新写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flash吹下来重新写固件

兄弟,首先得有正式版的固件吧?
然后这种定制的,根据tp的尿性,一般硬件也是有阉割的

网友B(2024-08-07):
有几款小翼管家定制版的摄像头可以刷,我买了几个回来连接的黑群,使用了大半年了,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款小翼管家定制版的摄像头可以刷,我买了几个回来连接的黑群,使用了大半年了,感觉不错。 ...

大哥,赶紧出个贴给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
不确定带不带onvif ,如果不带就没办法。TP的不像是萤石,能换固件,TP的就怕不好换

网友:
有onvif就能直接连

网友:
运营商定制的固件,不刷机的不支持

网友:
运营商的tp都不支持

网友(2024-09-12):
手头有两个,群晖识别不到,而且每次观看都需要外网访问,都不能内网访问,超级不方便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B:
有几款小翼管家定制版的摄像头可以刷,我买了几个回来连接的黑群,使用了大半年了,感觉不错。 ...

电信定制版的360红警可以刷吗  手里有好几个

网友:
运营商的不能,封了协议的,有些个别刷机打开的除外

网友:
貌似群晖可以用docker再兼容其他协议的吧

网友:
基本还没破解,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