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工自制三寸磨片

楼主(2024-07-02):
买机器送的磨片用完了,家用用的不多,干脆自己做吧。

楼主:
不够圆不要紧,上机切个铁就圆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大切割片目测好像是8吋(直径200mm)的,够厚、耐用,只是有点费切料。我有时拿常用的4吋切割片用大剪刀剪去一小圈,通过16-10变径环装在小切割机上用,也比较简单。另:边沿不齐找块废砂轮来磨效率更高些,通过切铁来磨圆费铁不说还容易崩切割片。

网友B:
这个容易崩盘吧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铁皮剪剪的。

网友:
我的电磨片也是这么来的, 用费的100磨光片自裁。

楼主:
这个切割片是装修工不要的,挺厚的,适合打磨不适合切割。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算是废物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大切割片目测好像是8吋(直径200mm)的,够厚、耐用,只是有点费切料。我有时拿常用的4吋切割片用 ...

这个想法我也试过,最大的缺点是这种切割机的压板不够大,导致实际压住的切割片面积小,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对垃圾佬来说不缺铁,缺的是银子。开完笑了,其实初次切割的时候进给量小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易崩盘吧

nonono,质量比网上卖的山货强多了

网友:
当初不买这种就是碟片麻烦,最终在隔壁淘了个二手16.8v的。直接用4寸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铁皮剪剪的。

薄的可以剪要,厚的不好剪,容易崩裂,拿个扁凿放地上敲下来就好。

网友:
容易崩盘吧

网友:
厉害  这个也能自己做

网友:
这个厉害了,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个钱能不省就不要省了吧,淘宝1元1片的用着还可以啊

网友:
好创意

这种碳化硅切割片切不动硬质合金,不妨用那种硬质合金开孔器来切割它,可以得到更圆的小片,速度也快。

网友:
可以这样玩,就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3寸的打磨片不贵啊,至于要DI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