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了2块电池

楼主(2024-07-02):
一个10节的是用PDD东磁26E做的(据说是假货,不过内阻十几挺低的)。

还有一个15节的是用两块小米扫地机的旧电芯重组的,单节内阻65-80,做完了整体内阻也有120,这块电池就拿来带低功率设备(LED灯、电剪刀、洗车水枪等)

网友:
准备用6连插件18650底座制作除了换电池方便就是接触电阻太大

网友A:
单节内阻65-80,储能电池的内阻也没这么大吧

网友B:
相对于单节5串的电池包,10节特别是15节的电池包可以用来练手腕增臂力了。这是想着以量取胜吗?不过对于低端锂电芯来说,串并联节数越多越难解决一致性的问题,如果充放电保护板再不太靠谱的话,就会导致成组的电芯死得更快。并联节数再多,如果其中个别电芯不行了也会拉垮整个电池包的,所以我宁愿多备几个5节电芯的电池包,大不了轮换着用,至少轻巧啊!
也从PDD买过天棚、力神的18650,还特意买的7、8元一节的,刚买回时测量内阻、容量都还不错,但放置一段时间再测就一节电池一个样了,时间越久差异越大。无奈只能用于单串的电池包,还得过段时间进行一下平衡充电,这样倒也比杂牌电动工具原配的电池包好很多。另:楼主那小米扫地机的旧电芯内阻那么高,不可能是动力锂电池吧,那么个大家伙拿来拿去的电动工具上还是尽量少用吧。

网友:
废物利用也是极好的  但是这个5s3p 单体数量多  要注意一下组差和容差,免得一颗坏电芯拖垮整组。

网友C:
各种品牌的18650电池内阻是不一样的,即使电池内阻10毫欧左右,但也不一定就好,也许存在自耗电大,容量小等问题。我觉得50毫欧以下,都是很好的电池,50到100毫欧的可以给电动工具用;超过100毫欧的就做个LED照明电源算了,不要给电动工具使用了,要换新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种品牌的18650电池内阻是不一样的,即使电池内阻10毫欧左右,但也不一定就好,也许存在自耗电大,容量小 ...

超过100毫欧的基本上都是废品了,我是超过50毫欧的都直接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单节5串的电池包,10节特别是15节的电池包可以用来练手腕增臂力了。这是想着以量取胜吗?不过对于低 ...

对的,15节电池包就是打算以量取胜。
18年玩打黑的时候就用二手容量型电芯组过3s2p松下12V电池包(镍镉改锂电),扔单位偶尔用用或帮同事修修东西,使用率不高,用到现在也没问题。参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6411
这次的15节也类似,LG BB4是典型的容量型电芯,最大放电5A,3节并联就是15A,5串21V,理论上最大带300W的功率,考虑到二手电芯内阻增大,减半按150W以内低功率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反正也都是废物再利用,闲着占地方,不如发挥一下余热。
另外说一句,现在这类电池包套件配的镍片厚度根本就跑不了大电流,我估摸着连续使用10A应该是极限了。
贴一个老外的镍带载流标准,严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内阻65-80,储能电池的内阻也没这么大吧

容量型旧电芯,也只有这个水平了,2个小米电池包16节,有1节超过100的已经扔了。

网友:
这么厚多重啊,我多是5芯的,3.0的18650或5.0的21700。

网友:
5节一组换着用比15节靠谱

网友:
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外观看着还不错。

网友:
看看内部做工怎么样?

网友:
挺好的,我也组了两块,比随工具带来的强多了。

网友D:
多多电池,内阻和自放电的均衡性怎么样,没有内阻表,打算搞两块5串的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多电池,内阻和自放电的均衡性怎么样,没有内阻表,打算搞两块5串的电池包 ...

内阻一致性不错,都在15左右,自放电不同批次买回来摆了1-3个月没啥感觉,到货电压有的批次3.6V,有的批次3.7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