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电动车电池,怎么充放电

楼主(2024-07-03):
废品站收了个电池,貌似共享单车用的,没有任何标志。 快没电了,有个红灯几分钟闪一下。

不知道怎么充电,还有5个细针插口,有保护协议么,能不能直接放电用的?

咸鱼搜索了下找了两个,像是飞毛腿代工的,还有追踪系统

只有一家说是磷酸铁锂

网友:
拆开换保护板,这种保护板应该都带协议的,而且极可能带定位...

---------------------

网友:
拆机看看哪家的保护板,有的可以用坛友发的软件解锁就行了,那个红灯应该是定位模块的联网失败的红灯,拆开拿到哪个角落里再拔掉通信模块

网友:
换保护板,换接口

网友:
这种可拆共享电池包,大部分带锁,一部分带定位,破解需要技术活专用工具,最简单的是直接换保护板,百来块钱,前提是电芯是好的

网友A:
这红灯是GPS定位,建议你赶紧拆开去掉SIM卡,以免维管顺着网线来抓人!到时候就说不清了!

网友:
这种电池估计都是接近报废了,人家就卖了或者丢了;其实不用整个再充电,直接拆开看电池吧;也许有的电池还能重复使用,单个单个检测以下,挑一些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
只有拆,看看是锂电池,还是铁锂电池。
保护板看看能不能绕过协议芯片,直接直通
GPS去掉

网友:
啥都没了解就敢收。。也是财大气粗。

网友:
保护板鱼上买个48v 40a   35包邮  我用的还可以

网友:
54.6/13=4.2V,应该不是磷酸铁锂,应该是三元的。

网友:
废品站啥都敢收,你啥都敢买,
大家让你偷点懒,不是让你偷电缆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远离,都带定位的

网友:
拿到这个最好还是远离,都带定位的,第一时间不是拍照

网友:
这种电池被查到说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红灯是GPS定位,建议你赶紧拆开去掉SIM卡,以免维管顺着网线来抓人!到时候就说不清了! ...

放了一年了,红灯都不闪了,估计把电耗光了

网友:
得拆开,换保护板

网友:
小电动车可以充电的放电不过板

网友:
想研究先拆开 然后一步一步深入。

网友:
拆开换保护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