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麻花钻头是干嘛用的?

楼主(2024-07-02):
别人给我一把千分尺,盒子里有几根特尖的钻头,是干嘛用的?可以钻铁不?

跟普通钻头区别明显

网友:
木头、瓷砖。砖头、

网友:
打眼定位用的
老钳工都干过

网友:
砖塑料,,,,木头,,谢谢分享

网友A:
那是磨成划针了吧,原来就是直柄麻花钻,现在这样就不是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磨成划针了吧,原来就是直柄麻花钻,现在这样就不是钻头了。

用它钻塑料、木头等软材料,定位很准进给很快,没试过钻铁怕卡住断头。
这种尖头不知怎么磨出来的,有个尖头断掉了,费了大功夫也没磨出那么样的尖头?

网友:
尖的手磨的,不能钻铁。
含钴钻头磨成那样,就不能对自己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
这是后磨的,用来钻木头吧。

网友:
不钻孔,用做其他用途了

网友:
6楼以及其他坛友说得对。应该是卡尺的原主人用钻头改制的划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它钻塑料、木头等软材料,定位很准进给很快,没试过钻铁怕卡住断头。
这种尖头不知怎么磨出来的,有个 ...

钻头装在手电钻上,电磨装1200目磨刀片,开启电磨和电钻,打磨钻头,这样不就行了?速度快,打磨效果好!

网友:
明显自己打磨的,钻木头

网友:
可能有特殊用途

网友:
感觉像是划线用的。

网友:
自己磨的,看螺纹的长度 比原来的短了很多啊

网友:
不是钻孔了,只是用做其他用途而已。

网友:
用钻头改制的划针。除了做划针外,还可以临时客串冲头。

网友:
打眼定位用的

网友:
订书机的钻头

楼主:
终于遇到专业人士了,装订印刷材料是用它钻孔的确会效率很高的,钻塑料、木头也挺爽,钻铝、铁等有点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