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某宝买的金雨莱集成吊顶平板灯拆解分析(拆解看看确保安全)

楼主(2024-07-02):
还是那句话,低价产品必须要先拆开检查安全再通电测试
红包后1元买的,以为背部也是塑料,原来是铁片+铝基板,这样散热还行

零火线剥线太长焊接后裸露铜线贴在铝基板上,拔线全部拉起来后才敢通电测试

电源芯片MLS2128,和FM8502A芯片功能类似,后端缺少一个电阻电容

功率比标称低一半,行规。也省得改取样电阻了

参考说明书感觉还可以改成双路输出(现在只用了一路输出),功能有待完善

网友:
价格很不错,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0.5W*12
用1W*12
折寿

网友:
集成吊打,集成吊打,集成吊打,集成吊打

网友:
LED电源驱动集成度越来越高啦!

网友:
你降低功率和厂家降低功率可不一样,厂家降低功率是为了节省成本,所以不可能留余量,你降低功率是为了留有余量提高寿命

网友:
有铝基板不错了,灯壳用塑料的话比铁的成本还高呢

网友:
把灯板电容补上,留着备用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
12灯珠亮度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有透镜还算可以

网友:
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知足吧,你这还能拆,我买的拆不开没螺丝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两个,忘记多少钱了,肯定也不贵

网友:
木林森的灯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分析的好呀!只是电路已经很简单了。

网友:
就几颗灯珠瓦数应该不高。

网友:
这价格,真超值

网友:
这个牌子的在数码值得买广告时优惠买了一个玉米灯,发现做工还是很不好的,发热也特别严重。要是长期使用的话建议功率降低一半使用也许还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