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马直流风扇遥控版,摇头驱动板翻车了

楼主(2024-07-02):
去年跟风咱们论坛在淘宝6.27日上车购买的天马直流无刷风扇遥控版,截至昨天2024年7月1号整一年就翻车了,风扇按下摇头键没任何反应,初步判定摇头功能挂了。其实这风扇的摇头功能在这一年内总共也没用使用超过十次,这质量也是够次了!!!既然厂家都倒闭了,看来得自己动手搞了,果断拆机查找问题,摇头是通过一个AC12V的同步电机带着摇柄完成的,这个没什么特别,就不拍照了,拍了张同步电机照片给大家看看。

用的智力的AC12V同步电机,也没标功率,直流风扇用交流摇头电机,这是什么操作呢?
机头内非常简洁,用扎带绑着两组线,一组带线套的是无刷电机的,单独两根给同步电机的,有对线卡子,测了下没有AC12V电压过来,看来问题在主控板了,继续拆吧!

这拆机非常简单,卸掉外壳的六个螺丝就能看到主控板了,再拆掉固定主板的5颗螺丝后就能把风扇的主控板拿下来了。详细的拆机图咱们论坛有个哥们写的帖子非常全面,拆天马直流遥控风扇
好家伙主板真简洁,整个主板大致分了四个区域,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控制区、风扇主控MCU区,按键区、摇头电机驱动控制区。
既然是摇头电机不转,咱就查摇头电机控制区吧,这部分是单独附加上去的一块板子,估计这是采购的成品模块?(注意:机械摇头版的没这块板子)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了,仔细看了下是一块DC转AC的逆变板,这就是摇头电机为什么用的是AC12V的愿因,是由他将DC12V逆变成AC12V后驱动摇头电机的,这TM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呢,为什么不直接用个DC12V的同步电机呢,这一转换岂不又增加了故障点!
既然上面没有AC12V输出,那就是这个板有问题了,万用表测了下,当按下摇头键时,下方的DC12V输入正常,上方没AC12V输出,这次稳了,这逆变板出问题了,而且这小板的8脚主控芯片还打磨了型号,这下真是不知如何下手了啊!为了确切判断和排除故障,特意测试了一下同步电机,别是因为电机问题导致逆变板保护了啥的,把摇头电机线从主板上焊下来后特意找了个12V变压器试了下同步电机没问题,焊下电机线后再测试逆变板还是没AC12V输出,那这维修的全部精力得放到逆变板上了。在此求助下万能的坛友们有懂这类DC-AC逆变模块的维修的大师吗,能提供下维修思路或电路图之类的吗,给小弟支支招看还能修吗?

网友A:
不如到网上淘一块相同的板子换了,这样不是更省事吗?我估计这个板子买一块可能也就几块钱的事

网友B: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电容、三极管和那两颗8脚的MOS管,测不出来明显的问题就放弃维修吧,某宝这块板子最低才卖6块多,不过不包邮。

网友C:
既然不常用摇头功能,可以找一只带减速机构的12V电机代换。

网友D:
我都板子不一样,是一体的也是芯片跟一一个小管子一起噶了,看来遥控电路是通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电容、三极管和那两颗8脚的MOS管,测不出来明显的问题就放弃维修吧,某宝这块板子最 ...

好,我也看淘宝了,模块本身不贵但是个别卖家把快递费调的老高,让人看着及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常用摇头功能,可以找一只带减速机构的12V电机代换。

这也是一种方案,不过手头没现成的DC12V减速电机,所以还是维修或买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到网上淘一块相同的板子换了,这样不是更省事吗?我估计这个板子买一块可能也就几块钱的事 ...

没维修思路时,首先就是马宝搜寻的这种板子,不过价格不一,关键快递费颇高让人无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维修思路时,首先就是马宝搜寻的这种板子,不过价格不一,关键快递费颇高让人无语。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06595756

网友F:
我猜如果用直流无刷电机成本更高,不如DC-AC板子+AC电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06595756

这个价格逐渐趋向合理了。

网友G:
打磨的芯片可能是个LM358,这玩意坏的多半是上面几个管子。测一下管子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猜如果用直流无刷电机成本更高,不如DC-AC板子+AC电机方案。

估计肯定是照着成本设计的,整体风扇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板子不一样,是一体的也是芯片跟一一个小管子一起噶了,看来遥控电路是通病啊 ...

您的也是摇头电机驱动部分坏了啊,我的是单独加上的一块板子,没看到明显烧毁外观,看来他这部分设计的驱动板功率是不是偏小了,同步电机长时间工作就把驱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磨的芯片可能是个LM358,这玩意坏的多半是上面几个管子。测一下管子好坏。 ...

好的我测测,感谢提供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维修思路时,首先就是马宝搜寻的这种板子,不过价格不一,关键快递费颇高让人无语。 ...

这个事情也事没办法的,我经常买配件几块钱,运费也一样要8-10块钱,运费的钱都可以买几个配件了。

网友H:
直流减速的电机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情也事没办法的,我经常买配件几块钱,运费也一样要8-10块钱,运费的钱都可以买几个配件了。 ...

可不,其实长期合作的快递费用核算下来没那么贵,可能个别商家再从快递里抽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流减速的电机很贵的

从某宝上查的一个DC12伏减速电机零售价10块钱,一个DC-AC板才四五块钱,这个差价对厂家来说确实成本高了两倍。

楼主:
搜遍全网终于找到一家价格和运费比较合理的卖家了,这次18块钱买了两块板子,来个一主一备吧,原机的板子明显是功率有点小了,连续使用了三次一晚上七八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挂了,现在这个配件板说是不超过1A电流就行,这同步电机也没标个功率,具体不知道新买的板能撑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