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开关,到底还需不需要RC吸收电路?

楼主(2024-07-02):
如图,过零触发可控硅电路:

红圈是并联在可控硅上的RC电路。

    1、在MOC3061的控制下,可控硅只会在过零时导通;
    2、可控硅自身特性,只会在过零时关断。

也就是说,跟继电器不同,上面这个电路,可控硅不会在有交流电零轴以外导通或者断开。
似乎RC电路是多余的,可以省掉。

各位老师的意见如何?不同意的话,请讲下原理,感谢。

网友A:
不可以省略,对于容性或感性负载,电流电压并不同相,RC支路可以吸收异常电压的冲击,避免损失。

网友:
更准确的说是吸收电路

网友:
RC吸收电路

不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省略,对于容性或感性负载,电流电压并不同相,RC支路可以吸收异常电压的冲击,避免损失。 ...

不同相仅仅是对于电容、电感而言的,对于开关和供电电路,是不存在不同相的。否则电网都乱套了。

网友:
RC灭弧电路

网友:
你可以试试,哪个多哪个少啊?

网友:
必须用,这里别省。

网友:
纯阻性负载是可以,不过这能省几个钱,再说了,哪有纯阻性负载啊

网友:
如果是感性负载,必须用这个RC电路,可以吸收反峰电压,避免击穿可控硅。

网友B:
这个不能省,负载不一定都是阻性,有可能感性。虽然可控硅过零关断,但是你拔插销的时候不一定正好在正弦过零时,也许正好赶上较高的峰值,这样可控硅关断的同时如果碰上感性负载则电感将产生极高的感生电压串联市电对可控硅放电,如果没有rc吸收电路则可控硅会很容易超过最高耐压击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感负载和可控硅结电容形成串联谐振,可控硅两端也将产生高压。拔了插头都断电了,放电回路在哪里?拔插头时插头接触点刚刚断开时的微小间隙中的空气会被高压击穿形成放电回路~

网友:
不是多余的纯阻性负载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省,负载不一定都是阻性,有可能感性。虽然可控硅过零关断,但是你拔插销的时候不一定正好在正弦过 ...

谢谢球球老师解惑

我忽略了外部断电的情况,看来RC电路不可省。

这个吸收电容,应该用630v CBB还是300v安规电容,或者630v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球球老师解惑

我忽略了外部断电的情况,看来RC电路不可省。

一般用cbb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