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的浴霸都这样接线吗?

楼主(2024-07-02):
现在的浴霸都这样把几股铜线用手拧在一起直接压接在螺丝孔中吗?这是哪国的标准,拆了好几个知名品牌的低端浴霸几乎都这个样子

网友A:
所以买回来就要拆开检查

网友:
这是黑作坊加工的吧

网友:
省钱省工,低成本才能做到低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买回来就要拆开检查

不但检查,还要改装。
接线模块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连线几乎没有一个用端子的,暖一暖二几乎没一个超一平方的,铝壳几乎没一个比纸厚的,无线模块继电器几乎没一个超10安的,所有接线几乎没一个做防水防潮的…

网友:
太随性了吧,这做工自己还得重新加工一次,成本都转嫁到用户头上了

网友:
自带的这段线只是试机使用,正式安装前要拆掉,用装修预留线结

网友:
看到了继电器,早几年买的这玩意都没有,我提前准备2.5的线用来加长,结果看到里面自带的接头吓我一跳,细的可怜。后面又重新买了一个漏保接在前面

网友:
好点的应该不会这样糊弄

网友:
之前在小区垃圾桶捡过一个暖风浴霸,一个电机是风轮换气,一边是PTC加热,机器还是很高端,就是接线端子这里烧过,烧了一孔,它换了一个,换过的又烧了。我捡回来把PTC加热部分做个2档暖风机。还真不错。

网友:
这工艺,纯粹就是黑作坊加工的手艺!

网友:
感觉浴霸基本是山寨品  做工都不规范  凑合用呗

网友:
价格卷太狠了,只能偷工减料,不然活不下去

网友:
没问题啊,能正常用一年就可以、、、、鸟。

网友:
没办法只有价格低才好卖

网友:
山寨牌子就是这样的,百十块的东西能做的多好?

网友:
都需要便宜货,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都是贪便宜惹的祸,商家正规价高也卖不出去。

网友:
压几个线鼻子吧,这厂家也太马虎了

网友:
低端的估计都是贴牌的吧。正规厂家不可能这样